有没有直接带编码器的变频电机

楼主(2007-11-10):
(无正文)

网友A(2008-09-05):
一般伺服电机自带编码器的情况常有,变频电机多进行速度控制,不直接用于位置控制,故通常不带编码器。如需要可以另外加编码器,不过如果只是用它来反馈速度信息也就太破费银子了。

网友B:
无锡有这样的厂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