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307 10A占几个槽位?

楼主(2007-11-10):
Ps307 10A究竟有多宽,可占几个槽位?都搞糊涂了

网友A:
PS307不过是一个开关电源而已,何来占槽位之说?多虑了

网友B:
好像是占二个,你用硬件组一下态就知道了三

网友C:
所有的西門子S7系列的電源模塊都占用1個槽位 ,而且組態時必須選用第一個槽位,即使沒有電源模塊,仍然不能占用第一個槽位,而對于實際的安裝,即使沒有地方安裝電源模塊,拿在手上,只要電線鏈接正確也是沒有問題的。

网友D:
楼上的正解.

楼主:
说明书和供应商各说纷纭,我都搞晕了

网友E:
同意三楼的

网友F:
自己进行硬件配置一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