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桶"这个容积单位是多少?

楼主(2007-11-10):
在媒体里经常听到用"桶"来计量石油的.谁知道"桶"这个容积单位是多少?

网友A:
一桶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不同的石油计量单位,如桶、吨、加仑和升。

桶和吨是我们常见的两个原油数量单位。欧佩克组织和英美等西方国家原油数量单位通常用桶来表示,而中国及俄罗斯等国则常用吨作为原油数量单位。吨和桶之间的换算关系是:1吨约等于7桶,如果油质较轻(稀)则1吨约等于7.2桶或7.3桶。尽管吨和桶之间有固定的换算关系,但由于吨是质量单位,桶是体积单位,而原油的密度变化范围较大,在交易中如按不同的单位计算,结果也不同。

加仑和升是两个比较小的成品油计量单位。美欧等国的加油站,通常用加仑做单位,而我国的加油站则用升计价。1桶=158.98升=42加仑。美制1加仑=3.785升,英制1加仑=4.546升。如果要把体积换算成重量,和原油的密度有关。假设某地产的原油密度为0.99公斤/升,那么一桶的原油重量就是158.98×0.99=157.3902公斤

楼主:
非常感谢敏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