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设计并制造一个简单的自动化装置,请各位专家指导

楼主(2007-11-10):
现在我需要做以下一个装置,请各位指教,帮我分析分析。
   类似于自动点焊装置,一个平台上有四个位置可以放置元器件,平台上方有一个杆,需要能够上下,并且可以控制上下的距离和速度。现在我需要一个自动控制功能,使平台可以旋转,这样每个元件都能自动旋转到杆的正下方。我的初步设想是这样的,用两台步进电机分别控制杆的上下和平台的旋转。利用一个PC控制卡来编程控制步进电机实现自动化流程。具体流程是这样的,平台旋转使一个元件到达杆的正下方位置,然后杆以一定的速度下降,抵达元件后停留若干秒,然后杆上升,下一个元件旋转到杆下方,依次循环。请各位专家帮我分析一下这样设计的可行性。另外我有个疑问,如果用步进电机控制丝杆来实现上下的话丝杆本身也要旋转,而我的杆上下的时候是不允许旋转的,如何通过步进电机实现无旋转的上下功能?听说现在有一种直线步进电机,可以做到这一功能吗?另外PC控制卡哪家的比较好,价格大概多少?我需要它至少能够控制2到3台步进电机。如果有人能够提供整套解决方案那就最好了。

网友A:
"帮我分析一下这样设计的可行性。"
目前没有什么看起来不可行的部分。

“如何通过步进电机实现无旋转的上下功能?”
丝杠本身旋转,但不会上下运动,上下动的,是套在丝杠上不转动的螺母。

“另外PC控制卡哪家的比较好,价格大概多少?”
就目前看到的功能要求,不用找好的,直接找便宜的吧,应该在一千左右或一千以下

楼主:
谢谢指教,请问一下我必须固定不让螺母旋转才能使它上下运动吧,要不螺母不是会和丝杆一起运动吗?那如何固定螺母不旋转呢?用直线步进电机是否能直接实现这一功能?另外能推荐一家PC控制卡吗?谢谢了。

网友A:
谢谢指教,请问一下我必须固定不让螺母旋转才能使它上下运动吧,要不螺母不是会和丝杆一起运动吗?那如何固定螺母不旋转呢?用直线步进电机是否能直接实现这一功能?

真正的直线步进电机,用在您这里,不知道是不是适用,主要是成本问题。

只要是用丝杠,一定要在丝杠边上装导轨的,您还是找本机械传动的书大致翻一下吧。

PC控制卡,咨询一下固高、雷赛、深圳步进、众为兴

网友B:
  考虑一下我们的生产的控制器EASYSMC系列,www.lintron.com.cn,串口或者USB与PC机连接.如果仅有上述功能,我们提供调试软件,可以直接使用,不需要在编写PC机软件.

网友C:
这个简单,如果需要可以提供解决技术支持alanxiaohefang@163.com。

网友D:
我司可以提供整套系统解决方案!0755-33643784

网友E:
你的方案可行。
要是我公司出方案的话:TRIO控制卡(MC206X或205X)+步进+上银的导轨丝杠。
当然未必用我们的哦。
但是在垂直轴方面的制动是你需要考虑的才对。尤其是采用直线步进电机的话,这个更为重要。要做到突然断电保护,才敢用吧/
基本上大家都倾向用滚珠丝杠导轨来做。你担心的问题,建议你再看看滚珠丝杠的原理。

网友F:
这东西看起来简单,还需要一定的能力才做得了,做电气的无法做机械,做机械的无法开发电气,两者都能做的又不愿意来接你这个小活,所以还是去找个接近于你这动作的现成的机器吧

楼主:
谢谢各位专家,我又考虑了一下,自己做确实有些困难。其实做成杆本身两维移动(垂直上下然后加上一个平移)也可以,这样底面平台就不用动了。这其实就是一个XY的平面定位系统,就是立起来用而已,不过咨询了一下,好像这样的定位系统加上电机和控制器也要1万多啊。不知道有没有便宜的整体解决方案(机械加上电机控制),能控制在1万以下。平移的行程300CM就够了,上下只要20CM。精度也没特殊要求。

网友G:
“1万以下”———自己搭好了,总得给人留点儿赚头吧。

网友E:
“1万以下”
那就这么做,用松下最新的FPX,本体就带4轴,你用2轴就可以。价位在2000多吧。然后,电机用步进以及配套驱动器,成本控制在2000多。然后导轨丝杠应该2000也够了。但是机械加工的小活其实比较麻烦,没有人愿意加工,你自己搞定。程序的开发,要是自己做就能控制在1万以下了。
呵呵。,需要资料的话。给你点。fanlishuang1982@163.com

网友D:
我公司可以提供整套解决方案,(机械加上控制部分)价格面议:0755-33643798

网友F:
呵呵,这种非标设备的命运就这样。可以考虑用纯机械实现,什么控制卡啊,伺服的就不要考虑了。间歇式运动机构对于学过机械的人应该不难,用一个普通电机带动就是了,那根伸缩杆用气缸估计就可以的,考虑用点什么机构让其行程可以精确调节(限死),电气控制用几个继电器。没设计过什么机器,出出馊主意还是可以的哈^_^

网友A:
“平移的行程300CM就够了,上下只要20CM。”
三米的行程,也不小了,如果定位要求不是太高,用皮带算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我现在决定自己做了,用PLC控制器,加两套步进电机和驱动器。估计总共2000可以搞定。买两套滚珠丝杆,直线导轨,连轴器,固定底座然后委托别人加工,估计总价5000。这样就是7000的成本。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遗漏没有?我的平移行程写错了,只要50CM就可以。还有有没有什么方法控制滑块到达导轨边沿后自动停止,如果编程失误滑块冲出导轨就糟了。

网友G:
加防撞缓冲。

网友D:
希望你能做成功,如实验不成功,欢迎您来电咨询相关技术问题:0755-33643784

网友H:
如果不是用步进直接联下面的转盘的话,可以加一对同步轮、一条同步带还有一个张紧轮。
对滑块的定位要看你需要的精度。
如果是以毫米计的话,可以用接近开关。当然,安全位置也是可以用接近开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