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EV1000无输出故障

楼主(2007-11-10):
   最近手头在修一台艾默生EV1000  2.2KW变频器无输出故障,损坏原因很简单,就是停了几天机就变成这样了,查模块驱动电路全都正常,问题出在主板上,不知有谁修过这类故障,是怎么解决的,期待解答....

楼主:
   这类故障成了EV系列的通病,3.7的碰到过好几次,不过3.7和2.2的线路不一样,所以方法不适用,不知有谁修到过没?

楼主:
   大家出出主意啊!好可怜的艾默生,竟然这么难修!

网友A:
艾默生最简单了,你看一看光耦初侧有否有脉冲,如无则为为其提供电源的那电路问题.很好查的,只要认真就可

网友B:
艾默生(华为)TD2000系列变频器(90KW以上)E010 故障解决办法。
    本人接触了10多台TD2000(90-250KW)变频器,上电就报E010故障,经检测IPM模块存在故障,但IPM模块的IGBT部分完好。此逆变IPM模块是西门康为华为定作的,非标准配件,市面上没有售卖,求助艾默生售后服务,告知此IPM模块两万多。无奈本人另辟蹊径,成功改装电路(保护功能齐全),用户现场反馈表示满意。
    若用户或维修人员,遇见同类问题,欢迎联系。
    石家庄云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杨工  电话:13833162868

网友C:
 艾默生(华为)TD2000系列变频器90KW报E010我们公司也遇到过好几台了,不知道是不是模块问题

楼主:
不要看的很简单,我已修了5.6年变频器了维修量不下几千台,所以一般的方法我都走过了,现在问题出在主板上,底版驱动DRIVE端无低电平使能信号所以不能正常驱动,其他现象都正常,估计是哪路信号保护所以驱动截止!
  请艾默生公司的工作人员出来说说,一来可以帮我们解决点现实的问题,二来可以让我更相信艾默生,因为你们你售后服务也不错哦!我是在诸暨修变频器的,这里简直就是艾默生的王国!
                 期待回答!·实在等的不耐烦

网友C:
诸暨大塘!

网友D(2009-03-27):
q2   u9    看 没.........................

网友D:
还 有R13    大连的联系15141169272

网友D:
补充。。。。。小行机U5也有可能坏,

网友E(2009-05-07):
是R13坏了,,谢谢!

网友F(2010-08-22):
我有一台EV1000的 5.5KW 380V  启动正常 无输出 不知道哪里问题?

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G:
控制板坏的比较多,QQ404499891

网友H(2018-11-02):
U13损坏型号看不清

网友H:
U13损坏型号看不清在电脑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