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应该放在什么地方?

楼主(2007-11-10):
要求是塑料薄膜生产过程中根据其线速度触发摄像机采集图像。因为薄膜是透明的,所以想不出用什么线位移传感器,只好用编码器。不过编码器应该装在什么地方?塑料卷轴的话卷径怎么计算?因为线速度不变但角速度会变。
求教各位老师

网友A:
塑料膜在生产线上应该有些用于涨紧之类的辊爸?如果有的话,就把编码器装在这种辊上。
卷径,可以用线速度和收/放卷的角速度来算。

楼主:
是刘老师回答了我的问题啊,呵呵
我一开始还给你发了留言。
那个,还想麻烦的问一下,有没有直线编码器可以用在塑料薄膜上的?因为其实想测的是线速度,至于卷径,并不是我想测的内容,就是为了让角速度转成线速度。
用于张紧的辊会不会打滑而测量不精确呢?我的项目用CCD采集时要求纵向的精度很高,我觉得比如在检测疵点时,如果线速度不精确可能会造成采集的疵点图像拉长或压缩。

网友A:
卷径也有直接测量的方式,采用非接触测距离的方式,不过具体情况,我就不熟了。

我接触的材料中,基本都是金属、纸张,摩擦打滑的问题,不可能完全解决,但减轻到可以忽略的程度没什么问题。塑料薄膜的工艺不太了解,如果只是用来测量速度,轻微的打滑问题不大吧?

楼主:
嗯,谢谢刘老师
因为我是学生,没有过实际工作经验,所以有些东西光看资料不明白,真佩服您啊。
那我现在的问题基本有了答案,但是在实际系统构建中肯定还会有很大问题,希望那时还能得到您的指点。
再次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