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萨母森气动调节阀膜片损坏

楼主(2007-11-10):
我单位一台萨母森气动调节阀的膜片连续损坏,在一周内换了三次,安装没有问题换的也是原厂配件,定位器也很准确,就是供气压力有点高是6.3BAR,这次装了减压伐不知能不能用住,请教行家那些问题容易导致膜片损坏,

网友A:
http://www.pceggs.cn/pgComDefault.aspx?ID=4975284

网友B:
是德国SAMSON吗?不应该啊

网友C:
是刚使用调节阀?
供气压力有点高是6.3BAR,如果调节阀不是输出最大的话(输出100或0),即使气源压力6.3,定位器的输出压力也不会到6.3BAR,还有可能有其他原因!

网友D:
可能是压力太高导致的,你的减压阀没有一点用处.用阀门将压力调下来试试.

网友E:
薄膜调节阀用6bar的压力?你没看说明书么?最多3bar就可以了,不装减压阀肯定玩完

网友F:
同意楼上的观点,建议把采用过滤减压阀设置好进入气动执行机构的压力。

网友G:
就是就是

网友H(2007-12-25):
我不知道你用的哪种型号的执行器,一周之内坏了三次,为什么我没有收到任何方面的报告,你可以直接联系我,chenhao@samsonchina.com

网友I:
呵呵,如果是国外的原装,用6.3也可以的,虽然不建议用这么高的压力。但假的就不敢保证了,一般情况下气源压力不要超过5KG,我们的最高的用到5.5的,用了一年多才把气源降下来的。
另:本人并不喜欢这个品牌的,感觉假的多,体积庞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