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求助:研华6017跨网段如何使用

楼主(2007-11-10):
小弟现有一项目,使用ADAM6017采集远程量,上位机使用组态王软件,帮助文件上写有使用方法,但是很简单,现有一问题不明,求教个位大牛:
现有两台ADAM6017,和上位机同处于一个内部局域网,但不在同一网段,中间过了路由器,(局域网是很大的)可能还有网关,问如何设置ADAM6017的地址,在组态王的帮助里,好象只能在一个网段里使用

网友A:
楼主是要实现局域网内不同网段的访问吗?
你可以通过WEB发布实现IE浏览访问的呀,这样就不是网络环境及地域的限制。只要能上网的地方都能通过IE浏览的。
希望和楼主交流。。。
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在线咨询。。
主要产品服务:
Art-阿尔泰科技生成工业自动化多总线数据采集卡(PCI,USB,PC104等),虚拟仪器板卡(信号发生器卡,示波器卡)分布式数据采集模块(RS-485,以太网),运动控制卡,信号隔离调理模块,RTU模块,DTU-GPRS模块,ARM嵌入式工控板,ARM开发板等。
公司提供OEM/ODM服务,及小批量定单的客制化服务。

网友B:
ADAM6017俺没有用过,不知如何配置.易控微网科技的STC511已运行于宝钢的机房监控项目,跨多个网段,成功实现分布式的监控,赢得用户的高度肯定.
如果需要这方面的技术交流,请致电易控微网科技技术支持部门,或www.econtrolnet.com上点击在线客服,实时动态交流.

网友C:
可以跨网段,只要按网络设置IP地址,只要能ping通,就没问题,放心用吧。
同样也支持Internet的公网地址,并支持Web网页访问;另外还支持Peer to Peer功能和GCL功能;
详情见:http://www.advantech.com.cn/eAutomation/News.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