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CIF01?

楼主(2007-11-10):
CPM1-CIF01+连接电缆采用XW2Z-200S-V(2米长),这套编程适配器可以与那些欧姆龙的PLC应用, 特请支持.

网友A:
cpm1a cpm2a cpm2ah cpm2ae c200系列等带外设口的PLC.CIF01是把外设口转成232口的模块,XW2Z-200S-V是232编程电缆.

网友B:
恩.说的对.

网友C:
用CIF02一切都搞定了.

网友D:
CIF02也不是什么都能搞定的

网友E:
CPM1-CIF01可以与NT连接;

网友B:
是的 ,用一条CIF02的连接线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