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v1000的问题

楼主(2007-11-11):
请问ABPv1000监控屏是不是都通用啊?
我们新买来的用上去报通讯故障不能正常使用。这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因为里面没有安装程序啊
不太懂

网友A:
在更换前应记录原有屏的通讯参数,如所使用的网络类型,使用DH485还是DH+还是以太网通讯等。同时应记录通讯参数,如站号或者以太网地址等。
在新屏上应将旧屏的通讯参数予以输入,同时下载原屏中的组态画面等数据。

楼主:
哦谢谢啊!我找不到屏幕和电脑连接的接口啊?

网友B:
http://www.pceggs.cn/pgComDefault.aspx?ID=4975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