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加热器问题

楼主(2007-11-11):
1.现100kw加热器,一组烧断,旁通缺相热继后继续使用。这样缺相运行对电网有什么影响,自己用透平发电,不过总负载不到1000kw。
2.加热器用绝缘表打绝缘为零,用万用表量对地电阻为300k欧。是否加380v电压真的能击穿,绝缘降为零?

网友A:
你先用的电压是多少,我先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那就是刚开始没有对地,可是加热一会的话阻值就低就对地了,等一会他又是好的了,这和发热管的阻值有关

网友B:
380V加热,一相对地了,

网友C:
摇表和万用表测量电阻不是一个概念.
加热器分星与三角接线方式.一组烧断功率下降也不一样

网友D:
绝缘性是针对设备的额定使用状态来说的
380V工作,测绝缘必须用500V等级的摇表测,用万用表不行,万用表的10k档才10V左右
用万用表电阻10K挡,量测380V工作的电动机等设备的绝缘情况,指针必须一动不动,才有可能是绝缘良好(只是有可能,是必要条件非充分条件)
只要指针有轻微摆动,那就肯定绝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