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西门子430与440变频器该选择哪一个

楼主(2007-11-11):
还有一问题想请教各位大侠,还是关于风机变频器的,有两个厂家,一家选用MM430变频器用于风机电机控制,说MM430变频器是专用于风机泵类控制的;另一家选用MM440变频器,说440变频器比430变频器高级,俺想请问各位大侠们,到底用哪种变频器呢?
还有,从变频器出来到电机的线走电缆沟,距离超过了100米,是否需加装电抗器,还要使用屏蔽电缆并穿钢管才行?
非常感谢,谢谢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MICROMASTER 430 “水泵和风机专用型”
具有优化的操作面板(BOP-2) (可以实现手动/ 自动切
换),和用于特定控制功能的软件,以及优化的运行
效率(节能运行)。
MICROMASTER 440“适用于一切传动装置”
具有高级的矢量控制功能(带有或不带编码器反馈),
可用于多种部门的各种用途,例如传送带系统,纺
机,电梯,卷扬机以及建筑机械等,价格相对MICROMASTER 430要高的多。

网友B:
功能再强,用不到就是浪费,没必要。
打个比方吧,如果仅需要用手机通话,你有必要买一个具备录音、拍照,甚至有MP4功能的手机吗? 当然,如果钱多,那就另当别论。

网友C:
MICROMASTER 430 就可以了

网友D:
必须加电抗器

网友E:
不要穿钢管

网友F:
不用加电抗器我用过190米变频器430的45千瓦的带45 千瓦深井泵很好用

网友G:
性价比最重要!

网友H:
我用过MM430,200KW的大概200米输出线没有电抗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