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怎样快速确认星型时电机为首尾相接而不是同一相绕组?

楼主(2007-11-11):
电机由星三角转换时是外部转换,如何在没有启动时就已经要确认两个接触器的出线是接在电机两相绕组的头尾相接上,而不是一相绕的的头尾上????因为有时电气柜与现场电机距离太远,无法通过用万用表通过线路查看得出来.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
因为有时电气柜与现场电机距离太远,无法通过过成用表通过线路查看得出来
这句话有问题。
是可以在电柜里测量出来的

网友A:
在星,三角接触器的上端相序固定不变,下端分别从左到右的顺序接到电机的上三个和下三个接线端子。只要按这个方法接,绝对没错。

网友A:
要测量的话,表笔一接接触器的1、2、3端子,表笔2分别接接触器的2、3、4端子。若是通路,则正常。否则有问题。

网友A:
更正:表笔2分别接别上个接触器的2、3、1端子,

网友B:
电柜里测量

楼主:
谢谢大家!!!~~~不过楼上说的是通路的话,那就是说两点是在一起啦,应该是电机绕组的阻值才对.另外我想再加多一句是必须是任何两点都是一样的值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