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细电缆并联接为什么会发热?

楼主(2007-11-11):
(无正文)

网友A:
电阻不同,分流不同。粗细并用,那可要好好地算一算。

楼主:
谢谢想起时正是忘记:

网友B:
不同截面电缆可以并联使用,并无发热问题。不知你的详细情况。

网友C:
说说详细的电缆线规格和电流使用情况吧,再来说明也不迟。

网友D:
你如果并联的话应该不好发热的,如果你串的话那就可能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