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单相异步电机调速方法

楼主(2007-11-11):
本人想用单相异步电机调速,想问下各位电工高手除了变频调速,还有其他方法吗,调速精度不要求很高,

网友A:
可以用皮带,齿轮啊,带一个减速箱吧

网友B:
用无级变速箱

网友C(2009-02-19):
用一个可调电感器,调压。

单相电机一般功率比较小,买个电扇调速开关也行。

网友D:
用电容或电感调速也许可行。

网友E:
同意 4楼的

网友F:
用滑差离合器调速

网友G:
    采用晶闸管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