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织大圆机控制电路维修请进

楼主(2007-11-11):
本人;从事纺织,针织大圆机故障电路维修多年,对各种型号大圆机电路有一定维修经验。望和同行一起交流,或许有技术问题帮助大家参考.

网友A(2008-03-04):
我最近给客户改一台圆针机, 现在遇到一个断纱检测的信号处理问题。其中~12V为交流电,实际应用中把~12V的0端接地了,因为设备中就直接接地了,我无法取出线路。还望徐工多多指教。具体如下简图:

楼主:
     你好!看到你说的问题,不是很明确你说外部接一个直流24V继电器来驱动负载,我不知你装电路是否正确,我自已也改断纱电路用了几年还可以。你有时间打我电话13138251980/晚上有时间。

网友B(2008-11-26):
本人,主要从事低压电气安装调试及维修工作,真诚希望和各位同行切磋!

网友C:
       本厂近期准备买圆机,到时还得像你请教。。

楼主(2010-11-18):
同志们我又回来了,关于针织电路上问题可说明内容,能够帮助大家是我的荣誉。。。。。。。。。。。

夏工!

网友:
小兄弟,这个太简单了,你在开关上并一个三级管或是接一个12V继电器嘛!灯亮时开关上就没有12V电压了,不亮时不就有一个12V的电压嘛!

楼主(2010-12-23):
不是你说那么简单啊!这个控制用在针织机上做检测,纺线断自动停机。

网友D(2011-11-01):
对:ady 关于我最近给客户改一台圆针机, 现在遇到一个断纱检测的信号处理问题。其中~12V为交流电,实际应用中把~12V的0端接地了,因为设备中就直接接地了,我无法取出线路。还望徐工多多指教。具体如下简图:
内容的回复:

图我就不画了  给你说明一下就可以了 24V继电器电源A1线经过一个12V继电器常闭点  这个12V继电器电源串联你的断纱器  断纱器灯亮的时候这个12V继电器工作 同时断开了24V启动继电器  机器自然就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