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整流控制

楼主(2007-11-11):
可孔硅触发控制器,数字电路结构,0--10V控制。应用广泛。发邮件到gz.daheng@vip.163.com即发说明书。

网友A:
可控硅整流控制这是好设备!!!

网友B:
给我一份,谢谢li-xuqing@163.com

网友A:
1、可控硅交流调压用于温控、光控等电阻性负载是正确的;
2、用于电感性负载存在很大问题,是个工作极不稳定的存在缺陷的设备!

楼主:
这个说的有点太绝对了吧!我们的可控硅控制器用在电镀整流电源原边调压最长工作已有10年以上,电子管高频感应加热机的升压变压器调压,以上都是感性负载!用在交流调压上,主要是解决同步问题,而和工作稳不稳定是无绝对的关系!

网友A:
1、可控硅控制器用在电镀整流电源原边调压,那就有问题!
2、可控硅控制器用在整流,直流调压没有问题!

网友A:
这是自然科学,不是哲学,对就对,不对就不对,没有绝对不绝对的问题!

楼主:
想听听你的高见!不过,从新温习了一遍你发的所有的帖子,给我的感觉是你该去做哲学工作而不是搞技术!并且你还对所有用可控硅的设备很不友好!哪个SCR/BCR咋就得罪你了!!

网友A:
1、可控硅用在整流直流调压就是对的!
2、可控硅交流调压,用在调光、恒温控制就是对的!
3、可控硅用在变压器一次,二次整流直流调压是错误的,是无知!
4、可控硅交流调压,用于大电感存在缺陷,工作不稳定,出问题!
5、你认为上述结论是什么哲学???

楼主:
 liuy789: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30 9:05:00
    简直就是一变态,疯子都比你理智100倍!

网友C:
有很多电镀电源是用可控硅调压的.
它虽有不小的电感分量,但二次整流后用于电镀,相当于阻性负载.
虽然我也不同意用可控硅交流调压用于大电感负载,但用于电镀电源我认为是可行的,比较经济实用.

网友C:
忘了,请给我发一份.Email:sjzlzh1@126.com
谢谢.

网友D:
"可控硅控制器用在电镀整流电源原边调压,那就有问题!
可控硅用在变压器一次,二次整流直流调压是错误的,是无知!
可控硅交流调压,用于大电感存在缺陷,工作不稳定,出问题!”
这说法才有问题。每一种元件都有其适用的平台,可控硅也不例外。早期确实有不少可控硅用在整流变压器原边调压,副边采用二极管整流。可控硅虽然有不少的缺点,但也有一些解决的办法,它有一些适用的场合。其出现对行业和生产的推动是有巨大意义的,直到今天在很多场合它还在发挥着重大的作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种元件可以适应所有的场合,航母代替不了冲锋舟!

网友E:
谢谢!请给我发一份:Email:422090981@qq.com

网友A:
1、大家都知道一个道理,那就是电感元件用于直流电路时,为防止通断时的感生电势,要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
2、可控硅交流调压用于电感,是无法并接续流二极管的;
3、如果你把续流二极管去掉,请问能正常工作吗???
4、可见可控硅交流调压用于电感,是无法并接续流二极管的,就等于直流电路去掉续流二极管无法工作一样的道理!!!

网友F:
一般可控硅做交流调压,都是采用双向可控硅或两个单向可控硅做反并联.我们常见的高压电收尘整流变压器,就是在初级用可控硅调整电压,然后在次级产生可控制的高压.

网友D:
同志,可控整流电路中在大电感负载上并联续流二极管是为了让该关断的可控硅可靠的关断,防止发生失控。这个问题在交流调压电路中不存在,交流电路中当导通的管子在承受反压时自然就会关断,为什么还要并联二极管呢?并非所有电感都要并联二极管的,这要看具体的电路结构。

网友G:
大家不要争了,大家看看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的 《电力电子设备设计和应用手册》里面有 可控硅用与电镀电源的交流调压,及产生的问题,处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