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ABBACS604连续爆电容

楼主(2007-11-11):
我单位有多台ABB ACS604 132KW变频器,最近几个月接连有几台出现电容爆,有的整流也坏,有的IGBT也坏,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谢谢了!

网友A:
用了多长时间啦,如果用的有几年了那就是要保养了,ABB600系列的是头几年用的舒服,后几年用的闹心!保养内容:更换电容!清理风道!
另:你的电网真得没有问题吗?

楼主:
用了四年了,电网无问题,一直不停机,连续运行,运行频率一般在45以上.

网友B:
四年了,不停地用,够本了兄弟!!所有元气件都是有使用寿命的,这世界上没有"永动机".方法一:彻底清理变频器内部,维修(贵).方法二:换新机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