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种驱动器可以每分钟正反转1000次???

楼主(2007-11-12):
(无正文)

网友A:
看幅度大小,小幅度的16.6Hz的振动频率应该不难实现。

网友B:
应该很困难啊,本来想仿造德国的设备,就是因为搂住的原因,让我望而却步。波恩大师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来一试。那个设备事用来磨削航天用玻璃的。在什么单位,业内大师波恩大师也大概知道了。

网友C:
机械偏心嘛,估计再快点都可以哈

网友D:
特制滑槽等机械装置试试

网友E:
如果只转9度的话,普通步进电机也可以转1200次左右。

楼主:
机械方法是可以做到,但在高速运行中幅度、中心点不能改变

网友A:
“zch7749”原来试过水了,关键是幅度和负载大小,归根结底是系统加速度能力的问题。

另,本人只是一个小小的工程师而已。

楼主:
刘岩利:  你用过什么牌子的驱动器和步进电机可以做到,不妨介绍一下!

网友A:
楼主的负载是什么情况,振动幅度要多大?

网友B:
每分钟正反转1000次,应该负载和振幅都不会大。但也是够难了啊。
我要检举,波恩可是电机xx(经波恩修改)。

网友A:
您老人家知道就行了,这不是什么值得宣扬的事吧!?拜托!

网友B:
高估我了。我还是70年代末出生的。和你比,那真的是在下不才。有机会还要向你学习呢。

网友A:
以韩国麦特斯(Metronix)的APM-SC08A伺服电机为例,其额定力矩为T=2.546Nm,转子惯量为J=1.509×10^-4 kgm^2。

令其做简谐振动,Asin(ωt), 其中:A为振幅,ω为角频率,ω=2πf,则简谐运动的加速度幅值ε=Aω^2=4π^2×A×f^2;再令ε=T/J;则f=SQRT(T/(J×A))/(2π),如果A为1/4圈(90度),可以计算得到:f=SQRT(2.546/(1.509×10^4×π/2))/(2π)=16.5Hz。

也就是说,计算结果表明,以这台电机做幅度为1/4圈的空载简谐振动,是可以获得接近1000次每分钟的正反转频率,进一步减小振幅,或者加大驱动力矩,还可以进一步提高频率;另一方面,加大振幅,或者加大系统惯量,则势必降低频率,“zch7749”强调的难点也就确实存在了,就看实际系统的状况了。

网友A:
"70年代末出生"———与7749有关了?!

网友F:
波恩说的没错,主要是幅值和负载,此外就是电机本身的响应特性。大部分电机都是750W以下的响应比较快,超过这个功率之后就算是小惯量的电机响应性也大大降低。因此,在选择电机的时候,确认好转矩和转速之后,还要看电机的响应性如何。

网友G:
语文没有学好,正反转1000次是指共1000次还是各1000次? 若是单纯转动共1000次,不难实现。要看你的具体定位要求,惯量等了。 高速刺绣机的绣框移动采用伺服,现在主轴转速已经可以达到1200rpm了。也就是说绣框每分钟可以正反转共1200次。 试着发一次图片,图中为主轴1000rpm下的速度指令曲线和实际速度曲线。

网友H:
能实现这个功能的驱动器不少呀,科比的也可以。

网友B:
我们的斑竹真的很可爱啊。是我们后生学习的榜样,高调学问,低调做人

网友B:
能实现这个功能的驱动器不少呀,科比的也可以?最近正想玩keb。
斑竹算的很明确了,可以。但是简谐运动,对速度,位移是不关心的,只关心是否来回运动了,还有电机是要带负载的,转动惯量比是多少?有的可是好几倍的关系。当时我也是估算过的,综合考虑这几个因素,让我决策就不敢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指点,特别是波恩的计算和分析。

网友E:
"刘岩利:  你用过什么牌子的驱动器和步进电机可以做到,不妨介绍一下!"
只是普通的四通步进电机,驱动器也是四通的。负载很小,就是一个直径150mm左右的圆塑料片。

网友B:
如果只转一度可以每分钟正反转9000次

网友I:
难道想把道夫的斩刀改了?

网友E:
"如果只转一度可以每分钟正反转9000次"
考虑到电机的步距角是1.8度,我觉得,转动幅度在7.2(3.6?)度一下,这样的测试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腹诽在测试中真的在检测实际转动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