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11-12):
我们配电室最近除了一大事故。高压母线发生母线发生弧光短路,导致全公司停电。当时配电室的设备都没开,只用照明电。事后,我们做了电缆和绝缘瓷瓶的耐压实验,都正常。最后,公司的工程师讨论了,也没有得出最后有的结论。大家集思广益。想想问题是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A:
有没有看一下配电室空气湿度或者空气中含有其他导电粒子,比如空气中的导电离子含量超高。

网友B:
下面引用由李志仁在 2007-11-12 11:19:00 发表的内容:
  有没有看一下配电室空气湿度或者空气中含有其他导电粒子,比如空气中的导电离子含量超高。

同意这种说法。

网友C:
下面引用由邵驰在 2007-11-12 12:23:00 发表的内容:
    下面引用由李志仁在 2007-11-12 11:19:00 发表的内容:
  有没有看一下配电室空气…
--------------------------------------------------------------------------------------------
不同意这种分析。
想一想户外架设的高压线,在下雨的时候也不会短路,空气湿度大就会造成短路吗?除非是两项高压母线的间距太小!
空气中有大量的导电离子的环境应该是一种极其特殊的环境。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存在这样的环境那么在配电室投入运行的时侯就应该可以预见!
楼主应该把你的配电室的具体环境说一下。

网友D:
母线发生弧光短路基本是与母线的绝缘子和母线空间有关,当某点的绝缘降低到一定值时就可能发生弧光短路,接地点磞开绝缘恢复正常,但是弧光短路处应有明显痕迹.

网友E:
小动物爬上去了??

楼主:
刚开始。我们怀疑是小东西。像老鼠等〉但在现场什么也没找到。这种怀疑排出。 秋冬季: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1-12 13:50:00
    母线发生弧光短路基本是与母线的绝缘子和母线空间有关,当某点的绝缘降低到一定值时就可能发生弧光短路,接地点磞开绝缘恢复正常,但是弧光短路处应有明显痕迹.
  绝缘子。我们做了耐压试验。正常。

楼主:
我们配电室的设备很落后,使那种很古老被淘汰的,公司因便宜。成套买了来用。现在有开始运行了,老牛拉车!!!!!!!!!!

网友F:
  “母线发生弧光短路”

1、可能是绝缘子或空间气体污染导电的缘故;
2、更可能是雷电感应过电压放电所致!

网友G:
以前也曾经见过发生弧光短路的情况,一般是绝缘问题,有时电网带整流或可控硅调压设备时窜入高次谐波造成电压升高,发生弧光短路

网友H:
遇到过老鼠被烧的没毛!

网友I:
我想问一下高压进线使用的是铜排还是电缆,电压等级是多少?

网友J:
你处可能是谐振.发生时是不是天气不太好.

楼主:
进线是电缆,母线电压6kv,当时天气很好.

网友I:
这个问题只能有两种解释:大气过电压和内过电压,变电所的绝缘必须耐受雷电过电压的冲击和操作过电压的冲击.我分析可能在你们的高压线路上(远处)受到雷击,过电压沿导线传入,击穿绝缘产生电弧.
问一下同线路上的其他厂家有没有同样的遭遇.

网友K:
说的不明白

楼主:
同一线路的有有出现这种问题.
可能是因为我们高压柜很长时间没打扫了,
带电离子即灰尘造成的,但到底是不是,也只是猜测.还有一个可能原因就是绝缘子。

网友L:
绝缘性能下降是可能造成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建议需经常对你们的配电设备进行绝缘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