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温度模块

楼主(2007-11-12):
谁用过信捷温控模块?效果如何?

网友A(2008-02-23):
信捷的温控模块效果还可以,但是他们的本体有PID自整定功能,温控精度比较高在正负1度之内吧,效果是比较明显吧,大家可以大胆尝试一下。保你满意。

网友B:
信捷PLC 本体3.0g以上支持PID自整定,可选择正作用或逆作用,可选择占空比控制输出(Y接点),也可选择数据输出(D)。
解决了模拟量模块应用上的局限。

网友(2016-06-03):
信捷的温控模块效果还可以,但是他们的本体有PID自整定功能,温控精度比较高在正负1度之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