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做citect工程用到的问题

楼主(2007-11-12):
直接进入主题:
上位机用的citect,下位机用的moxgraf及moxide。工作中遇到以下几个问题,向大家请教:
1。我的变量是在moxgraf里创建,然后用moxi2cit导入到citect。但这样的话,在citect中变量地址都是导的过程中自动生成,但citect中的几个累计中间变量我下位机moxgraf里用不到,这样的变量怎么处理。
2。数字量问题。所有的数字量在moxgraf里定义类型为bool型,用mox2cit导入到citect后自动定义为byte型。这样导致编译时原来的数字量报警出错。当数字量在citect中定义为digital时,编译对应报警不出错。这个问题怎么处理。

谢谢。

网友A:
就你的两个问题看,都涉及moxi2cit,你需要联系MOX公司的技术支持。

网友B(2008-06-19):
不用的房者就好了,没关系的。数字量报警可以使用其他的作,不影响。

网友C:
我来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根据我的经验,用不到的变量不必用mox2cit导入到citect里面去。

ps:很高兴,有人用citect+mox了:)

网友D(2010-08-16):
  你可以自己在变量表VILAUE,DBF文件里面直接修改.修改好后再用软件提供的宏保存.然后OID RESET,保存就可以,然后进入软件进行编译,修改掉哪些类型后编译就可以通过了.. DBF文件可以用EXCEL打开,编辑替换都很方便.

网友E(2011-08-21):
大家好:初学citect,在此想请教各位:设备工控机系统瘫痪,现重新更换一台新机,安装完citect7.0软件以后,如何导入原来的工程?sqlhycl@126.com谢谢

网友F:
我用的刚好是7.0版本,看我能帮你看看,QQ:435428652

网友G(2011-11-24):
有两种方式:1,restore,把已备份的工程restore

                  2,用copy /paste

两种方式,顺序很重要,先做incllude,最后拷m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