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欧姆龙与无线数传的使用

楼主(2007-11-12):
现在有两百米的距离,需要使用无线通讯,希望有做过的能指教一下,用的是欧姆龙PLC
邮箱:egret8156@126.com

网友A:
是PLC和电脑连,还是PLC和PLC连?
1、如果和电脑连,就很方便
2、如果和PLC连,关键看采用什么协议连接。

楼主:
类似与地铁里的信号抄送和控制
这个很接近,就是没那么大规模,是个在轨道上运动的小车

就是200远无线控制几个开关量

楼主:
要求是欧姆龙连无线电台什么的,可以通过无线控制小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