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中断计数问题请教。

楼主(2007-11-12):
请教,外部中断X0,做计数条件,怎么做计数程序?(EH主机)
是不是直接用INC就行?INCP我试了不可以用(只能计数1次),
但用了INC我用了导线碰一下端子计了几十个数,应该没关系吧?

网友A:
定义一硬件高速计算器,EH机可支持到200K,这样即可记下X0的作用次数。硬件高速计算器不受循环周期影响,

网友A:
如要记下外部中断的次数,在中断程式中用INC即可。采用不抖动快速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