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简单小问题,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2007-11-12):
LD SM0.1
MOVB 0,SB0
LD SM0.1
S S0.0,1
.......
请问,MOVB是一个什么模块,在这里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这就是SIEMENS程序里的一个小车运动控制程序,后边的可以理解,就是刚开始这几句。
各位gk友,帮忙解决。谢!

网友A:
位送入指令
把0送到SB0

网友B:
就是把S0初始化啊!

楼主:
明白,谢谢!
不过这个SM0.1这个触点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网友B:
第一次扫描读取啊!
建议你下本中文说明书看看啊!

楼主:
那请问,需要下载什么说明书呢?
siemens的中文说明书?
就我目前的水平,什么资料对我比较合适呢?
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