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与WEINVIEW MT8000系列HMI的通讯

楼主(2007-11-12):
    利用EasyBuilder 8000的仿真功能, PC可以透过以太网络撷取HMI上的数据, 并可以使用档案方式保存这些数据。     PC也可以利用控制HMI上的系统保留缓存器(LB与LW), 直接控制HMI。相对的, HMI也可以直接控制PC的行为表现, 例如要求PC储存HMI或PLC上的数据。一台PC可以控制不限数目的HMI。     假使PC欲通讯的对象为与两台HMI (HMI A与 HMI B), 则PC端所使用MTP档案的设定步骤如下:    步骤一     设定各HMI的IP(请参考关章节), 假使HMI A与 HMI B的IP已分别设定为”192.168.1.1”与”192.168.1.2”    步骤二     使用EasyBuilder 8000, 并在EasyBuilder 8000 中的[System Parameters]内的[Device Table]中, 增加HMI A与HMI B的IP与使用的port号码。
   步骤三     选择正确的[PLC name]。在组件的设定页中, 正确选择要操作的装置, 例如要控制HMI A上的LB, 则[PLC name]需选择”HMI A”, 如下图。
   步骤四     在PC端利用这个MTP档案, 并执行仿真功能(离线或联机模式皆可), 即可在PC端操作HMI上的所有数据。     HMI也允许操作PC上的数据, 此时只需将PC视为另一台HMI即可, 也就是必须在HMI使用的工程档案中新建立一台的HMI, 并此新装置的IP指向PC。

网友A:
http://www.pceggs.cn/pgComDefault.aspx?ID=4975284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