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
图像二值化

楼主(2007-11-12):
在背景和字体是一样颜色时(字是凸起的) 用什么样的二值化法

网友A:
最好是用打光的方法将字显现出来.用软件算法处理有难度.

网友B:
对于凸起的字体,建议采用低角度照明方式,然后再采用相关的图像处理算法。照明很重要

楼主:
用低角度照明后 呈现出来的图像灰度是不是就会更明显

楼主:
如果是采用低角度照明后 在经过图像处理 能得到图像用什么分割方法好啊

网友A:
有可能用低角度光试验一下,如果图像效果好的话,也许不用处理,直接可以读取字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