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够敞口容器的液位选型

楼主(2007-11-12):
一个缓冲混合池,高3米,敞口,以前由人工控制进入池内的量,大就关,小就开。
现在打算换为自动,由PID调节仪来控制一个电动阀开关,达到控制池内的
液位高度。请各大虾帮忙推荐一下看用那种液位计合适。

网友A:
选一个0-30KPA的压力变送器就可以了

楼主:
是池子,水池怎么用变送

网友B:
用雷达液位计可以,性能稳定。

网友C:
单法兰压力变送起器就可

网友A:
楼主,你笨啊,压力的单位是什么啊,是怎么得来的,去看看初中的物理也行啊,敞口容器的液位与水柱形成的压力是正比的关系啊,好好学习学习吧

楼主:
是个水池,很大的。怎么用变送。里面的混合物为易燃物不能用超声波。或是雷达。

网友D:
易燃物 可以用雷达 雷达有各种区域防爆的型号
qq11190424

网友E:
投入式液位变送器或单法兰变送器,性价比好

网友F:
超声波液位计和投入式液位计都可用,和PID和调节阀配套使用,就能够完成自动控制的功能。
北京格乐普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欢迎来电咨询:010-51269778-802

网友A:
下面引用由楚留香在 2007-11-14 8:25:00 发表的内容:
投入式液位变送器或单法兰变送器,性价比好
--------------------------------------------------------------------------------------------
说的对,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G:
建议用隔爆式液位传感器,如磁致伸缩液位传感器等。投入式的液位传感器一般只有本安防爆的,还要加安全栅,不推荐使用。
http://www.kysensor.com

网友H:
投入式液位变送器

网友A:
用防爆型的浮球液位计也可以

网友I:
可以用压力变送器来测量液位,再用PID表控制

网友J:
单法兰液位变送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