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器元件的名词解释

楼主(2007-11-12):
各位大哥小弟我是新手!对电器元件知道一些。但对其正确的解释却说不出来。还往各位大哥给予指导。
断路器:
接触器:
中间继电器:
互感器:
热继电器:
塑壳开关:
熔断器:
电流表:
电压表:
转换开关:

网友A:
   1、继电器的定义
继电器:当输入量(或激励量)满足某些规定的条件是能在一个或多个电器输出电路中产生跃变的一种器件

2、继电器的继电特性
继电器输出入量和输出量之间在整个变化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成为继电器的继电特征或控制特征.用x表示输入回路量y表示输出回路的输出量如图1所示.当输出量x 连续变化到一定量xa时输出量y发生跃变有0增加到ya值则是输入量继续增加是输出保持不变.相反当减少到xb是y又突然由ya减少到0.xa被称为继电器的动作值xb被称为继电器的释放值ya即是继电器的负载.

1.2.1 按继电器的工作原理或结构特征分类

1电磁继电器:利用输入电路内点路在电磁铁铁芯与衔铁间产生的吸力作用而工作的一种电气继电器。
a直流电磁继电器:输入电路中的控制电流为直流的电磁继电器。
b交流电磁继电器:输入电路中的控制电流为交流的电磁继电器。
c磁保持继电器:利用永久磁铁或具有很高剩磁特性的铁芯,是电磁继电器的衔铁在其线圈断点后仍能保持在线圈通电时的位置上的继电器。

2固体继电器:指电子元件履行其功能而无机械运动构件的,输入和输出隔离的一种继电器。

3温度继电器:当外界温度达到给定值时而动作的继电器。

4舌簧继电器:利用密封在管内,具有触电簧片和衔铁磁路双重作用的舌簧的动作来开闭或转换线路的继电器。
a干簧继电器:舌簧管内的介质的介质为真空,空气或某种惰性气体,即具有干式触点的舌簧继电器。
b湿簧继电器:舌簧片和触电均密封在管内,并通过管底水银槽中水银的毛细作用,而使水银膜湿润触点的舌簧继电器。
c剩簧继电器:由剩簧管或有干簧关于一个或多个剩磁零件组成的自保持干簧继电器。
舌簧管:同理舌簧管有干簧管湿簧管剩簧管三种类型。

5时间继电器:当加上或除去输入信号时,输出部分需延时或限时到规定的时间才闭合或断开其被控线路的继电器。
a电磁时间继电器:当线圈加上信号后,通过减缓电磁铁的磁场变化而后的延时的时间继电器。
b电子时间继电器:由分立元件组成的电子延时线路所构成的时间继电器,或由固体延时线路构成的时间继电器。
c混合式时间继电器:由电子或固体延时线路和电磁继电器组合构成的时间继电器。

6高频继电器:用于切换高频射频线路而具有最小损耗的继电器。

7极化继电器:有极化磁场与控制电流通过控制线圈所产生的磁场综合作用而动作的继电器。继电器的动作方向取决于控制线圈中流过的的电流方向。
a二位置极化继电器:继电器线圈通电时,衔铁按线圈电流方向被吸向左边或右边的位置,线圈断电后,衔铁不返回。
b.二位置偏倚计划继电器:继电器线圈断电时,衔铁恒靠在一边;线圈通电时,衔铁被吸向另一边。
c.三位置极化继电器:继电器线圈通电时,衔铁按线圈电流方向被吸向左边或右边的位置;线圈断电后,总是返回到中间位置。

8 其他类型的继电器:如光继电器 声继 电器热继电器仪表式继电器霍尔效应继电器差动继电器等

网友A:
(一)交流接触器
交流接触器常用于远距离接通和分断电压至660V、电流至600A的交流电  路,以及频繁起动和控制交流电动机的场合。由于交流电路的使用场合比直流广  泛,交流电动机在工厂中使用特别多,所以交流接触器的品种和规格更为繁多,常用的有CJ20、B、3TB、LCl—D与CJ40等系列交流接触器。其中CJ20为我国70年代后期到20世纪80年代完成的更新换代产品;B、3TB、LCl—D系列为同期引进国外技术制造的产品。CJ40系列为20世纪90年代跟踪国外新技术、新产品自行开发、设计、试制的产品,达到国外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水平,现已完成63、80、100、125、160、200、250、315、400、500A十个电流等级,最大容量可达800A。

网友A:
3UA5、6系列热继电器  3UA5、6系列热继电器适用于交流电压至660V、电流从0.1A至630A的电路中,用作三相交流电动机的过载保护和断相保护。它是引进德国西门子公司的技术生产的。其热元件的整定电流各号之间重复交叉,便于选用。
3UA5、6系列热继电器的三相主双金属片共用一个动作机构,动作指示和电流调节机构位于双金属片的上部,呈立体式结构。除复位按钮和断开/试验按钮外还有动作灵活性检查机构。热继电器有一常开、一常闭触头。
3UA59型热继电器热元件的整定电流范围、所配用的交流接触器和熔断器规格见表1-37。
    3UA5系列热继电器可安装在3TB系列接触器上组成电磁起动器。

网友A:
热继电器
1.JR20系列热继电器  JR20系列热继电器是一种双金属片式热继电器,在电力线路中用于长期或间断工作的一般交流电动机的过载保护,并且能在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时起保护作用。
JR20系列热继电器的结构为立体布置,一层为结构,另一层为主电路。前者包括整定电流调节凸轮、动作脱扣指示、复位按钮及断开检查按钮。

网友A:
T系列热继电器  T系列热继电器用于交流50、60Hz、电压660V及以下、电流500A及以下的电力线路中,用作三相交流电动机的过载保护和断相保护。该系列产品是引进德国BBC公司生产技术和生产线生产的。该产品与B系列接触器组合在一起使用。
    本系列产品具有整定电流调节装置,脱扣机构有摩擦式、跳跃式和背包跳跃式,复位方式除T16为手动复位,T85为自动或手动复位外,其它型号产品均确手动和自动复位。与接触器的安装方式有插接式、独立式和带导轨独立式。

网友A:
LRl-D系列热继电器  LRl-D系列热继电器是引进法国TE公司专有技术生产的产品,具有体积小、重量轻、寿命长、功耗小、安装小等特点。适用于交流50Hz或60Hz、电压至660V、电流至80A以下的电路中接通与分断主电路,以实现对电动机的过载保护和断相保护。

网友A:
RLlB系列带断相保护螺旋式熔断器  RLlB系列熔断器适用于交流50Hz、电压至380V、电流至100A的电路,作过载、短路及断相保护用。由于熔断器装有微动开关,其常闭触头接于主电路的控制电路中,当主电路过载或短路使熔断器动作,微动开关常闭触头断开,从而切断控制电路电源,进而使主电路断开电源,避免了电机或用电设备的断相运行。

网友A:
RL6、RL7、RL96、RL52系列螺旋式熔断器  本系列熔断器适用于交流45—621-Iz、电压在500V及以下的电路,作过载和短路保护用。其中Riff、RL7、RL96系列熔断器用于电缆和线路保护,RLS2系列快速熔断器则用于半导体元器件保护,而RL96系列适用于船舶。上述产品已达到国外同类产品20世纪80年代水平,可以分别取代RLl、RL93、RI_S1系列熔断器。
本系列熔断器由载熔件(瓷帽)、熔断体(芯子)及底座三部分组成。其绝缘件均由电瓷制成,熔断体内装有熔体并填充石英砂,装有非互换性的限位装置。熔断体端面有明显的熔断指示器,当电路分断时,指示器跳出,通过载熔件上的观察孔可见。但当熔体一旦熔断,必须及时更换熔断体。本系列熔断器具有较高的分断能力,限流特性好,选择性好。

网友A:
热继电器选择  热继电器主要用于电动机的过载保护,因此必须了解电动机的工作环境、起动情况、负载性质、工作制及允许的过载能力。应使热继电器的安秒特性位于电动机的过载特性之下,并尽可能接近,以便充分发挥电动机的过载能力,同时对电动机短时过载和起动瞬间不受影响。
    热继电器的选择与所保护电动机的工作制度密切相关,现分述如下:
    长期工作或间断长期工作制时:
    1)为保证热继电器在电动机起动过程中不产生误动作。选取热继电器在6IN,下动作时间的0.5~0.7可返回时间的热继电器。6IN下动作时间可在热继电器安秒特性上查获。
    2)热继电器整定电流范围的中间值为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使用时,应将热继电器整定电流旋钮调至该额定值,否则起不到保护作用。
    3)电动机断相保护时热继电器的选择。选用何种热继电器作电动机断相保护是与电动机定子绕组的接线形式直接有关。
    当电动机定子绕组为Y接时,带断相保护和不带断相保护的三相热继电器接在相线中,在发生三相均匀过载、不均匀过载或发生一相断线时,因流过热继电器的电流即为流过电动机绕组的电流,所以热继电器可以如实反映电动机过载情况,它们均可实现电动机断相保护。
    当电动机定子绕组接成Δ接时,为实现断相保护,带断相保护和不带断相保护的热继电器接人电动机定子电路的方式便不同。
    对于不带断相保护的热继电器,若仍接在定子相线中,如在电动机起动前已发生一相断线时,流过热继电器的电流为4.5~6倍的电动机额定电流,足以使热继电器动作;如电动机运行中且在满载情况下发生一相断线时,此时电流最大的一相绕组中的电流达到2.4~2.5倍的相电流,而流过热继电器的线电流也达2倍额定电流,仍可使热继电器动作。所以,在上述两种情况下,热继电器接于相线中,对电动机可以起到断相保护作用。然而大多数电动机运行在低于满载情况下发生断线,按前面分析可知,当电动机运行在0.58的额定电流时若发生断线,最严重一相绕组中的相电流可达1.15倍的额定相电流,这对该相绕组来说已处于过载状态,但由于热继电器是接于相线上,故不能使热继电器动作,也就不能实现电动机的断相保护。所以,若使用不带断相的三相热继电器来实现断相保护时,应将三个发热元件分别串接于电动机三相绕组的相电路中,但这种接线方式将带来一些不便。为此,Δ形接线的三相电动机不应选择不带断相保护的三相热继电器,而应选择三相带断相保护的热继电器,并可将其串接于电动机线电路中,由于有差动结构的作用可以实现断相保护。
    反复短时工作制时:
    热继电器用于反复短时工作制的电动机时应首先考虑热继电器的允许操作频率。当电动机起动电流为6 IN、起动时间为1s、电动机满载工作、通电持续率为60%时,每小时允许操作次数最高不超过40次。
对于正反转密集通断工作的电动机,不宜采用热继电器保护,可选用埋人电动机绕组的温度继电器或热敏电阻来保护。

网友A:
BTl4系列有填料封闭管式筒形帽熔断器  本系列熔断器适用于交流501-Iz或60Hz、电压至380V、电流至63A的配电电路中作过载和短路保护用,是一种高分断能力熔断器。它有带撞击器和不带撞击器两类,熔断器由圆筒形帽熔断管、熔体和底座组成。熔断管为圆管状瓷管,两端有帽盖,熔体配有起“冶金效应”作用的低熔点锡基合金,以保证熔断器在最小熔断电流至额定分断能力范围内可靠地分断电路。带撞击器的熔体熔断时,撞击器弹出,既可作熔断信号指示,也可触动微动开关,以切断控制电路作为三相电源的断相保护。

网友A:
RTl8、RTl8-口X系列熔断器  本系列熔断器适用于交流50Hz、电压至380V、电流至63A的线路中作为过载和短路保护用。RTl8—口X系列还具有断相自动显示报警功能。本系列熔断器可替代RL系列螺旋式熔断器和llc系列插拨式熔断器。本系列熔断器由高分断能力的熔断体组成。可以螺钉安装,也可卡人安装导轨安装。

网友A:
NT系列有填料封闭管式刀型触头熔断器  NT系列(国内型号为RTl6系列)熔断器是我国引进德国AEG公司制造技术生产的一种高分断能力熔断器,适用于交流45-62Hz、电压至660V的电力网络和配电装置作过载和短路用。它具有体积小、重量轻、功耗小,分断能力高的特点。

网友A:
NGT系列半导体器件保护用熔断器  NGT系列(国内型号RS口、RS口-C系列)熔断器是我国引进德国AEG公司制造技术生产的一种分断能力高、限流特性好、功耗低、性能稳定的熔断器,能可靠地保护半导体及其成套装置。该系列结构与NT系列熔断器相同。

网友A:
熔断器的选择  熔断器选择包括熔断器类型选择和熔体额定电流确定两项内容。
1)熔断器类型的选择
熔断器类型应根据负载的保护特性和短路电流大小来选择。对于保护照明和电动机的熔断器,一般只考虑它们的过载保护,这时,熔体的熔化系数适当小些。对于大容量的照明线路和电动机,除过载保护外,还应考虑短路时分断短路电流的能力来选择。当短路电流较大时,还应采用具有高分断能力的熔断器甚至选用具有限流作用的熔断器。
此外,还应根据熔断器所接电路的电压来决定熔断器的额定电压。
2)熔体与熔断器额定电流的确定
熔体额定电流大小与负载大小、负载性质有关。对于负载平稳、无冲击电流,如一般照明电路、电热电路可按负载电流大小来确定熔体的额定电流。对于有冲击电流的电动机负载,为达到短路保护目的,又保证电动机正常起动,对笼型感应电动机其熔断器熔体的额定电流为:
单台电动机
INP=(1.5 ~ 2.5)INM                                     (1-6)
式中,INP为熔体额定电流(A);INM为电动机额定电流(A)。
多台电动机共用一个熔断器保护
INP =(1.5 ~ 2.5)INM max + ∑INM                             (1-7)
式中,INM max为容量最大一台电动机的额定电流(A);∑INM为其余各台电动机额定电流之和(A)。
在式(1-6)与式(1-7)中,对于轻载起动及起动时间较短时,式中系数取1.5;重载起动及起动时间较长时,式中系数取2.5。
熔断器的额定电流大于或等于熔体额定电流。
3)校核熔断器的保护特性
对上述选定的熔断器类型及熔体额定电流,还须校核该熔断器的保护特性曲线是否与保护对象的过载特性有良好的配合,使在整个范围内获得可靠的保护。同时,熔断器的极限分断能力应大于或等于所保护电路可能出现的短路电流值,这样才能得到可靠的短路保护。
4)熔断器上、下级的配合
为满足选择性保护的要求,应注意熔断器上下级之间的配合。一般要求上一级熔断器的熔断时间至少是下一级的3倍,不然将会发生超级动作,扩大停电范围。为此,当上下级选用同一型号的熔断器时,其电流等级以相差2级为宜;若上下级所用的熔断器型号不同,则应根据保护特性上给出的熔断时间来选取。

网友A:
塑壳式低压断路器
1.DZ15系列断路器  本系列断路器是全国统一设计的系列产品。适用于交流50Hz或60Hz、电压500V及以下、电流40~100A的电路中作为配电、电动机和照明电路的过载取短路保护,亦可作为线路的不频繁转换和电动机不频繁起动用。
 2.DZ20系列断路器  本系列断路器是全国统一设计的系列产品。适用于交流50Hz或60Hz,额定电压500V及以下,或直流额定电压220V及以下,额定电流100—1250A的电路中作为配电、线路及电源设备的过载、短路和欠电压保护;额定电流200A及以下和400Y型的断路器亦可作为保护电动机的过载、短路和欠电压保护。在正常情况下,断路器可作为线路的不频繁转换和电动机不频繁起动用。
3.3VE系列断路器  3VE系列断路器是从德国西门子公司引进技术生产的产品。适用于交流50Hx或601-Iz,电压660V及以下,电流20-63A的电路中,作为小容量电动机和线路的过载及短路保护用,并可在正常情况下作为不频繁操作的线路转换或电动机直接起动用。
    3VE系列断路器主要由操作机构、触头、灭弧装置、热脱扣器、电磁脱扣器、绝缘基座和塑料外壳组成。脱扣器具有温度补偿装置,故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其保护特性不受环境温度影响。3VEl、3VE3、3VFA型断路器分别为按钮操作、旋钮操作和手柄操作。断路器可用安装孔板前安装,3VEl、3VE3亦可用底板上设置的标准安装导轨嵌卡安装。
4.S060系列断路器  S060系列断路器是从德国BBC公司引进技术生产的产品,适用于50Hz或60Hz、电压至415V、电流为50A及以下的电路,作为照明线路、电动机的过载及短路保护用。其主要由触头系统、灭弧装置、执行机构、热脱扣器、电磁脱扣器及塑料外壳等组成。按极数分有单、二、三及四极,二极以上的断路器由单极的通过联动机构联接而成,断路器安装在标准的导轨上。按保护特性分为两种:“L”特性,即导线保护特性;“C”特性,即电动机保护特性。

网友A:
塑壳式断路器的选用  塑壳式断路器常用来作电动机的过载与短路保护,其选择原则是:
    1)断路器额定工作电压等于或大于线路额定电压。
    2)断路器额定电流等于或大于线路计算负荷电流。
    3)断路器通断能力等于或大于线路中可能出现的最大短路电流,一般按有效值计算。
    4)断路器欠压脱扣器额定电压等于线路额定电压。
    5)断路器分励脱扣器额定电压等于控制电源电压。
    6)长延时电流整定值等于电动机额定电流。    ’
    7)瞬时整定电流:对保护笼型感应电动机的断路器,其瞬时整定电流为(8~15)倍电动机额定电流;对于保护绕线型电动机的断路器,其瞬时整定电流为(3~6)倍电动机额定电流。
8)6倍长延时电流整定值的可返回时间等于或大于电动机实际起动时间。按起动时负载的轻重,可选用可返回时间为1、3、5、8、15s中的某一档。

网友A:
万能转换开关
1.LW5系列万能转换开关  本系列转换开关适用于直流、交流50Hz、电压500V及以下的电路,作主电路或电气测量仪表的转换开关及配电设备的遥控开关;也可作为伺服电动机及容量5.5kW及以下三相交流电动机的起动、换向或变速开关。该系列转换开关按接触装置的档数有1~16和18、21、24、27、30等21种,其中16档及以下为单列转换开关;18档及以上为三列转换开关。按防护形式有开启式和防护式两种。按手柄类型有旋钮、普通、机床和枪形四种。按手柄操作方式分为自复式和定位式两种。所谓自复式是指手搬动手柄于某一位置后,当手松开手柄时,手柄自动返回原位。而定位式是指用手扳动手柄至某一位壁后,当手松开后手柄仍停留在该位置上。万能转换开关的操作位置是以角度来表示的,它们将在万能转换开关的“定位特征表”上表示出来。
 2.LW5型5.5kW手动转换开关  此开关为LW5系列万能转换开关的派生产品,可代替HZ3型转换开关。该型转换开关适用于交流50~60Hz、电压500V及以下的电力线路,供功率为5.5kW及以下的电动机作为直接起动开关、可逆转换开关或双速电动机的变速开关用。
3.LW6系列万能转换开关  本系列转换开关适用于交流50Hz,电压380V及以下或直流220V及以下、电流5A及以下的交直流电路,作电气控制线路的转换、电气测量仪表的转换以及配电设备的遥控开关用,也可用于不频繁起停的380V、2.2kW以下的小容量三相感应电动机的控制。
4.LWl2-16系列小型万能转换开关  本开关适用于交流50(或60)Hz、电压至380V和直流电压至220V的电路中作主令控制用开关或直接控制5.5kW及以下功率的三相笼型感应电动机用。

楼主:
谢谢 这位大哥。使我了解了这么多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