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模拟量转数字量的模块怎么应用 S7-200借助触摸屏 谢谢 多多执指教

楼主(2007-11-12):
模拟量转数字量的模块怎么应用 S7-200借助触摸屏 谢谢 多多执指教

网友A:
能说清楚点吗?你是使用A/D模块吗?
还有S7-200借助触摸屏是什么意思啊? 是触摸屏用来显示模拟量的数值吗?

楼主:
谢谢 是想用触摸屏显示模拟量得值! 请指教!谢谢!

网友B:
aiw aqw vw
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