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带煞車、不带煞車有何区别?

楼主(2007-11-12):
请哪位详细解释下伺服带煞車、不带煞車有何区别?

网友A:
看你设备突然断电的话,会不会受影响吧。最简单的是机床Z轴,不带的话,可能会突然下坠,损坏刀头。

网友B:
带刹车的电机,掉电时刹车会自动抱轴,禁止自由转动。

网友C:
带刹车电机,1 掉电时电机抱死,保证负载不动(通常用来防止掉电时z轴负载不可控等情况)
            2 通电时不起作用,和无刹车电机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