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粘度较大杂质多的重油用什么流量计好

楼主(2007-11-12):
我们工厂使用的是蒽油或炭黑焦油,油温一般是在80度左右,原来用的超声波流量计,但是效果一直不是很好。请教各位高手,除了质量流量计,还有没有更好的测量仪表能够满足我们的要求。

网友A:
我们公司测重油流量的用的是质量流量计,效果不错

网友B:
可以用称重的方式解决,保证非常非常的精确,需要的联系我13585952753

网友C:
可用楔式流量计。

网友D:
楔式流量计

网友E:
插入式超声波有应用的,但是探头一定要过关,因为能量被吸收的利害。建议买好的。
质量流量计在碳黑厂应用的很多,但是你为什么不愿意用呢?
吉化延焦有用涡街测得,但是不能保证到处可以用。
V CONE和锲都是选择。

网友F:
楼主:
    您好,不要为难,可用靶式流量计来测,而且计量的精度要高,请联系我:13810953562

网友F:
楼主:
    您好!不要为难,请用我公司的靶式流量计来计量就可以,而且计量精度高,请联系我:138109535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