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流量计总是有流量显示

楼主(2007-11-12):
哪位朋友能为我解释一下,我使用的涡轮流量计带,流量范围是2立方米/小时--20立方/小时,输出的电流为4-20MA 二线制输出, 现在的问题的是管道里无液体或者说液体不流动的时候总是显示7立方/小时 或者更大,也就是说无液体流动的时候还有8MA的电流输出!请问各位朋友这是什么问题啊?请大家帮帮忙了!
小弟在这谢谢了!

网友A:
管子有无振动,校验一下零点.

网友B:
板子坏了。震动的话不会那么大的量的。

网友C:
重检一下零点,不行找厂家。。。。

网友D:
用万用表量一下电流是多少,有可能是流量计的信号转换板的问题

网友E:
是不是在流量的模拟输出,另一种可能就是接地或者零点漂移的问题

网友F:
涡轮不怕振动,多数是干扰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