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压电机的电量计算公式

楼主(2007-11-12):
那位大侠知道:
 单台和多台高压电机耗电量的简单计算公式,请告知

网友A:
我一般用的高压电机耗电量的简单计算公式:运行电流除以额定电流再乘以电机额定功率。多台电机那就分别计算加一下了。

楼主:
to 星然
 那么想要计算短时间的电量是不是还要乘以时间?比如10S的电量

楼主:
除以时间,你计算的电量是瞬时电量还是一个小时的电量

网友B:
你可以将高压电流转换成低压380v电流,然后再估算高压电机 的耗电量。例如:1A 6000V的高压电流近似等于10A 380v电流、1A 10kv电流近似等于17A 380v电流。用这种方法估算还是有一定准确性的。

网友A:
to  游刃有余
是的,乘以小时(求10S则需将10S换算成小时数),即乘积为用电度数。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C(2010-04-15):
有计算公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