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对脉冲电源的控制

楼主(2007-11-12):
各位好!我所用的脉冲电源电压分为4档,比如70V换100V的时候要打开机箱盖,将三个接线柱上的接线拧下来,接到另外三个接线柱上,操作非常麻烦,现在想对这一块实现自动控制,本人机械专业,对电知之甚少,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将三个接线柱上的接线拧下来,接到另外三个接线柱上,操作非常麻烦,
既然如此,就可能用一个三刀双掷开关,代替这些接线和接线柱,实现70V换100V;
如果要进一步控制,也可以用一个继电器实现三刀双位开关的功能.

楼主:
首先谢谢亦云人云!!!
1)具体实现的话,四档的脉冲电源该由一个能实现三刀四位功能的继电器实现,这样的继电器有吗?可否推荐一个。
2)如果用上位机的信号或者单片机的信号来控制继电器,那么,上位机或者单片机与继电器之间的的连接应该是怎样的呢?或者说通过什么实现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四档的脉冲电源该由一个能实现三刀四位功能的继电器实现,这样的继电器有吗?
如果没有实现三刀四位功能的继电器,你就不能用四个三刀双位功能的继电器逐个接通来实现这个功能吗?
单片机与继电器之间的的连接应该是怎样的呢?
单片机输出口接到一个晶体管,晶体管的集电极接到继电器的线包;晶体管一般用可耐较高反压的,例如:2n5551。

网友B:
用四个接触器分别在4种情况下接通,而4种档位用一个4档的选择开关控制就可以了,实现很简单。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热心的指点!
想对这个脉冲电源实现自动控制是想把它加入到我们所用的机床(放电加工机床)的闭环控制里,这里就可能会要求电压比较频繁的在四档之间变换,这样,楼上两位的建议哪个更有优势一些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