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开关磁阻电机?

楼主(2007-11-12):
自从变频技术走进拖动领域,变频电机大有取代直流电机之势.似乎在"设备管理与维修"杂志上见过"改造龙门鉋床用最新技术的开关磁阻电机代直流电机"请教"开关磁阻电机"的原理?它与变频电机比较有何优点?请师傅解答.

网友A:
转来的,共同学习。

网友A:
开关磁阻电动机(Switched Reluctance Drive :SRD)调速系统兼具直流、交流两类调速系统的优点,是继变频调速系统、无刷直流电动机调速系统之后发展起来的最新一代无级调速系统,是集现代微电子技术、数字技术、电力电子技术、红外光电技术及现代电磁理论、设计和制作技术为一体的光、机、电一体化高新技术。 英、美等经济发达国家对开关磁阻电动机调速系统的研究起步较早,并已取得显著效果,产品功率等级从数w直到数百kw,广泛应用于家用电器、航空、航天、电子、机械及电动车辆等领域。 通用系列开关磁阻调速电动机
我国对开关磁阻电动机调速系统的研究与试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取得了从基础理论到设计制造技术多方面的成果与进展,但产业化及应用性研究工作相对滞后。由于SRD的产业化,人们通常将其产品成为“开关磁阻调速电动机”。 SRD系统的组成 开关磁阻电动机调速系统主要由开关磁阻电动机(SRM)、功率变换器、控制器、转子位置检测器四大部分组成,系统框图如图1。控制器内包含控制电路与功率变换器,而转子位置检测器则安装在电机的一端,电动机与国产Y系列感应电动机同功率同机座号同外形。
图1 SRM系统框图 SRD系统各部件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开关磁阻电动机调速系统所用的开关磁阻电动机(SRM)是SRD中实现机电能量转换的部件,也是SRD有别于其他电动机驱动系统的主要标志。SRM系双凸极可变磁阻电动机,其定、转子的凸极均由普通硅钢片叠压而成。转子既无绕组也无永磁体,定子极上绕有集中绕组,径向相对的两个绕组联接起来,称为“一相”,SR电动机可以设计成多种不同相数结构,且定、转子的极数有多种不同的搭配。相数多、步距角小,有利于减少转矩脉动,但结构复杂,且主开关器件多,成本高,目前应用较多的是四相(8/6)结构和三相(12/8)结构。 图2示出四相(8/6)结构SR电动机原理图。为简单计,图中只画出A相绕组及其供电电路。SR电动机的运行原理遵循“磁阻最小原理”— ‘磁通总要沿着磁阻最小的路径闭合,而具有一定形状的铁心在移动到最小磁阻位置时,必使自己的主轴线与磁场的轴线重合。图2中,当定子D-D’极励磁时,1-1'向定子轴线D-D'重合的位置转动,并使D相励磁绕组的电感最大。若以图中定、转子所处的相对位置作为起始位置,则依次给D→A→B→C相绕组通电,转子即会逆着励磁顺序以逆时针方向连续旋转;反之,若依次给B→A→D→C相通电,则电动机即会沿顺时针方向转动。可见,SR电动机的转向与相绕组的电流方向无关,而仅取决于相绕组通电的顺序。另外,从图2可以看出,当主开关器件S1、S2导通时,A相绕组从直流电源US吸收电能,而当S1、S2关断时,绕组电流经续流二极管VD1、VD2继续流通,并回馈给电源US。因此,SR电动机传动的共性特点是具有再生作用,系统效率高。
图2 四相8/6级SR电动机典型结构(只画出一相) 由此可见,通过控制加到SR电动机绕组中电流脉冲的幅值、宽度及其与转子的相对位置(即导通角、关断角),即可控制SR电动机转矩的大小与方向,这正是SR电动机调速控制的基本原理。 SRD系统特点 开关磁组电动机调速系统之所以能在现代调速系统中异军突起,主要是因为它卓越的系统性能,主要表现在: ● 电动机结构简单、成本低、可用于高速运转。SRD的结构比鼠笼式感应电动机还要简单。其突出的优点是转子上没有任何形式的绕组,因此不会有鼠笼感应电机制造过程中铸造不良和使用过程中的断条等问题。其转子机械强度极高,可以用于超高速运转(如每分钟上万转)。在定子方面,它只有几个集中绕组,因此制造简便、绝缘结构简单。 ● 功率电路简单可靠。因为电动机转矩方向与绕组电流方向无关,即只需单方相绕组电流,故功率电路可以做到每相一个功率开关。对比异步电动机绕组需流过双向电流,向其供电的PWM变频器功率电路每相需两个功率器件。因此,开关磁阻电动机调速系统较PWM变频器功率电路中所需的功率元件少,电路结构简单。另外,PWM变频器功率电路中每桥臂两个功率开关管直接跨在直流电源侧,易发生直通短路烧毁功率器件。而开关磁阻电动机调速系统中每个功率开关器件均直接与电动机绕组相串联,根本上避免了直通短路现象。因此开关磁阻调速电动机调速系统中功率电路的保护电路可以简化,即降低了成本,又有较高的工作可靠性。 ● 系统可靠性高。从电动机的电磁结构上看,各项绕组和磁路相互独立,各自在一定轴角范围内产生电磁转矩。而不像在一般电动机中必须在各相绕组和磁路共同作用下产生一个旋转磁场,电动机才能正常运转。从控制结构上看,各相电路各自给一相绕组供电,一般也是相互独立工作。由此可知,当电动机一相绕组或控制器一相电路发生故障时,只需停止该相工作,电动机除总输出功率能力有所减小外,并无其他妨碍。 ● 起动转矩大,起动电流低。控制器从电源侧吸收较少的电流,在电机侧得到较大的起动转矩是本系统的一大特点。典型产品的数据是:起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15%时,获得起动转矩为100%的额定转矩;起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30%时,起动转矩可达其额定转矩的250%。而其他调速系统的起动特性与之相比,如直流电机为100%的电流,鼠笼感应电动机为300%的电流,获得100%的转矩。起动电流小而转矩大的优点还可以延伸到低速运行段,因此本系统十分合适那些需要重载起动和较长时间低速重载运行的机械。 ● 适用于频繁起停及正反向转换运行。本系统具有的高起动转矩、低起动电流的特点,使之在起动过程中电流冲击小,电动机和控制器发热较连续额定运行时还要小。可控参数多使其制动运行能与电动运行具有同样优良的转矩输出能力和工作特性。二者综合作用的结果必然使之适用于频繁起停及正反向转换运行,次数可达1000次/小时。 ● 可控参数多,调速性能好。控制开关磁阻电动机的主要运行参数和常用方法至少有四种:相导通角、相关断角、相电流幅值、相绕组电压。可控参数多,意味着控制灵活方便。可以根据对电动机的运行要求和电动机的情况,采取不同控制方法和参数值,即可使之运行于最佳状态(如出力最大、效率最高等),还可使之实现各种不同的功能的特定曲线。如使电动机具有完全相同的四象限运行能力,并具有最高起动转矩和串励电动机的负载能力曲线。由于SRD速度闭环是必备的,因此系统具有很高的稳速精度,可以很方便的构成无静差调速系统。 ● 效率高,损耗小。本系统是一种非常高效的调速系统。这是因为一方面电动机绕组无铜损;另一方面电动机可控参数多,灵活方便,易于在宽转速范围和不同负载下实现高效优化控制。以3kW SRD为例,其系统效率在很宽范围内都在87%以上,这是其它一些调速系统不容易达到的。将本系统同PWM变频器鼠笼型异步电动机的系统进行比较,本系统在不同转速和不同负载下的效率均比变频器系统高,一般要高5~10个百分点。 ● 可通过机和电的统一协调设计满足各种特殊使用要求。 SRD在家用电器中的应用 由SRD的结构、原理及特点介绍可见其有着极其广泛的应用领域,现仅就SRD在家用电器领域的应用作简单介绍如下。 当今世界家用电器的发展趋势可归结为两句话:“黑色家电数字化,白色家电调速化。” “白色家电”是指空调、冰箱、洗衣机等,其共同特点是都用电动机作动力。老一代的白色家电一般均采用不调速的电动机。这对于进一步提高其功能和档次已成为障碍,这类家用电器技术进步的总趋势是采用具有现代调速系统的电动机来取代不调速的电动机。这里最具资格的当数无刷直流电动机调速系统和开关磁阻调速电动机系统。而在某些性能及性价比方面,开关磁阻调速电动机系统占有一定的优势。 ◆ 在洗衣机中的应用 目前,世界上使用面广、为广大用户所接受的洗衣机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波轮式全自动洗衣机;另一类是滚筒式全自动洗衣机。 这两类洗衣机对电动机有着共同的性能要求:洗涤时要电动机低转速转动,且能频繁地正反转;脱水时要电机能高速旋转。 长期以来,这两类洗衣机基本上都采用了一种变极双速单相感应电动机而勉强达到使用要求,但缺点是很明显的: ● 调速性能差,在洗涤时只有一种转速难以适应各种织物对洗涤转速的要求,而所谓的“强洗”、“弱洗”、“轻柔洗”等洗涤程序的变化仅仅是靠改变正反转的持续时间而已。而且为了照顾洗涤时对转速的要求,往往使得脱水时的转速偏低,一般仅为400转/分钟至600转/分钟。 ● 单相变极双速感应电动机的效率很低,一般均为30%以下。而其起动电流竟是额定电流的7~8倍以上,这会对电网造成冲击。 如果用开关磁阻调速电动机来取代单相变极双速感应电动机则可以取得十分满意的效果。 南京瑞鹏科技有限公司成功开发了用于5kg滚筒洗衣机的SRD专用系统,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效果。 系统的“标准洗”,滚筒的转速为57转/分钟;而“轻柔洗”、“丝绒洗”滚筒转速则为25转/分钟。真正做到高档织物不损伤。“脱水”时滚筒转速可在400转/分钟至1200转/分钟之间任意设定选取。 系统还为洗衣机的各种动作设计了专用程序。如为正转、反转洗涤设计了特定的起动、加速、减速程序,可有效的提高衣物的洗净率。为漂洗和脱水分别设计了特定的起动、均布升速程序,有效避免在脱水时由于衣物在滚筒上分布不均而造成的振动和噪声;而对于根本不可能均匀分布的洗涤物,则可智能地为其选择较低的脱水转速。 经测试比较,同样的衣物,同样一个“标准洗”,本系统的用电量仅为普通滚筒洗衣机(双速感应电动机为动力)的44%;其耗电、耗水、洗净度、脱水率、噪声等一系列指标都达到了欧洲A类洗衣机的标准。 ◆ 在空调和电冰箱的应用 空调、电冰箱的核心部件是压缩机,可是目前进入千家万户的普通空调、电冰箱的压缩机大都是由单相异步电动机来驱动的。它的缺点表现为:一、由于他们采用简单的通断式来进行控温,这样将带来许多毛病,如系统效率低、功率因素低、温度起伏大、因起动电流大而对电网产生冲击等。二、近年来出现了“变频空调”新产品,它采用异步电动机变频调速系统来取代单相异步电动机。相比较而言,变频空调具有制冷速度快、环境舒适度好、对电网无冲击、运行噪声小、效率高和节能等一系列优点,是空调升级换代的革命性措施。但变频调速系统在运行中、低速时,机械特性通常变差,系统效率和功率因素下降明显。而变频空调系统压缩机的电动机恰恰绝大多数时间在中、低转速状态下运行,只是刚开始时是高速运转。因此,这给变频空调系统的节能优越性大大的打了个折扣。 而开关磁阻调速电动机系统除了具有变频调速系统的一系列优点外,它具有比变频调速系统更高的电能 — 机械能转换效率,特别是在中、低转速运行时,这一优势就更加明显。这一点在此就不再赘述。 结束语 开关磁阻调速电动机作为最新一代无级调速系统尚处于深化研究开发、不断完善提高的阶段,其应用领域也在不断拓展之中。由于SRD优良的调速性能和极高的性能价格比,一旦推广普及可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有待于我国从事SRD科研、开发与制造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以及为数更多的用户中的有识之士共同努力。

网友B:
我们单位使用280KW的开关磁阻电机,调速及启动性能都很好,是替代变频器的新产品

网友C:
和步进电机相似,原理是高速特性好,实际低速转矩大,高速噪音大,价格高与变频,技术不成熟.

网友D:
有了解了一个产品!

网友E:
怎么看不见图?

网友F:
磁阻电机,与脉冲式步进式磁阻电机相似!

网友F:
1、当定子电流的磁场通过转子铁心时,由于定、转子表面为双凸结构,有凸有凹,磁力线路径不是最短,即磁阻大;
2、“磁阻最小原理”— ‘磁通总要沿着磁阻最小的路径闭合,而具有一定形状的铁心在移动到最小磁阻位置时,必使自己的主轴线与磁场的轴线重合,此时磁阻最小(即凸对凸);

网友F:
3、实质就是:
(1)定子绕组顺序通入脉冲式电流,产生旋转主磁场;
(2)转子的凸极均由普通硅钢片叠压而成,在定子磁场中被磁化;
(3)这样定、转子异性磁极间相互吸引,转子被定子磁场靠磁力拖着转动;

网友F:
4、转子的转动方向和交流电源的相序有关(仅取决于相绕组通电的顺序),这和异步电机相同;

网友F:
5、其实开关磁阻电机就是脉冲磁阻步进电机;

网友F:
6、给这种电机供电调速的“变频器”不再输出三相对称交流电,而是频率可调的脉冲直流电;

楼主:
很好.有图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G:
为什么看不到图????

网友H:
开关磁阻电机结构简单,甚至比鼠笼电机还简单,转子只有铁心而无线圈。
性能优异,其控制器虽略微复杂,相当一个反应式步进电机的控制器和驱动器。
如今在电动车行业中获得广范应用。
下面介绍几篇有关开关磁阻电机和驱动器的文章:

开关磁阻电机
http://www.runmcu.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660

基于DSP的12/8极开关磁阻电机调速系统实现
http://www.runmcu.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663

基于C868的低成本开关磁阻电机控制系统
http://www.runmcu.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662

Atmega16在开关磁阻电机调速系统中的应用
http://www.runmcu.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661

网友F:
1、开关磁阻发电机与开关磁阻电动机结构相同,定、转子为双凸结构;
2、不同的是,开关磁阻发电机的转子为永磁极,开关磁阻电动机的转子为软铁芯硅钢片叠装,工作时才被定子电流磁场磁化;
3、开关磁阻发电机原理是:原动机拖转子转动,定子凸极与转子凸极相遇、分离时,定子凸极绕组中磁通变化(磁极轴线重合时磁阻最小,磁通最大),绕组产生感应电势而发电;

网友I:
收获不小.谢谢.

网友J(2008-08-01):
开关磁阻电机,5.5KW 加控制器能报一个价吗?可以拖动螺杆泵吗?

网友K(2008-12-05):
是啊,技术是在不断地进步的,现在变频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相当大的改观,期待着开关磁阻电机技术的早日成熟!

学习了。

网友L:
实际低速转矩大,高速噪音大,价格高与变频,技术不成熟.

高速噪音大?看来还是不好用

变频器是低速无力,噪声大

这个刚好相反

网友M:
一起来学习哈。咱也没用过这种电机。

网友N:
了解了一个产品,谢谢

网友O(2010-03-25):
对:电工九段 关于开关磁阻电动机(Switched Reluctance Drive :SRD)调速系统兼具直流、交流两类调速系统的优点,是继变频调速系统、无刷直流电动机调速系统之后发展起来的最新一代无级调速系统,是集现代微电子技术、数字技术、电力电子技术、红外光电技术及现代电磁理论、设计和制作技术为一体的光、机、电一体化高新技术。 英、美等经济发达国家对开关磁阻电动机调速系统的研究起步较早,并已取得显著效果,产品功率等级从数w直到数百kw,广泛应用于家用电器、航空、航天、电子、机械及电动车辆等领域。 通用系列开关磁阻调速电动机
点击察看原图
我国对开关磁阻电动机调速系统的研究与试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取得了从基础理论到设计制造技术多方面的成果与进展,但产业化及应用性研究工作相对滞后。由于SRD的产业化,人们通常将其产品成为“开关磁阻调速电动机”。 SRD系统的组成 开关磁阻电动机调速系统主要由开关磁阻电动机(SRM)、功率变换器、控制器、转子位置检测器四大部分组成,系统框图如图1。控制器内包含控制电路与功率变换器,而转子位置检测器则安装在电机的一端,电动机与国产Y系列感应电动机同功率同机座号同外形。
点击察看原图
图1 SRM系统框图 SRD系统各部件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开关磁阻电动机调速系统所用的开关磁阻电动机(SRM)是SRD中实现机电能量转换的部件,也是SRD有别于其他电动机驱动系统的主要标志。SRM系双凸极可变磁阻电动机,其定、转子的凸极均由普通硅钢片叠压而成。转子既无绕组也无永磁体,定子极上绕有集中绕组,径向相对的两个绕组联接起来,称为“一相”,SR电动机可以设计成多种不同相数结构,且定、转子的极数有多种不同的搭配。相数多、步距角小,有利于减少转矩脉动,但结构复杂,且主开关器件多,成本高,目前应用较多的是四相(8/6)结构和三相(12/8)结构。 图2示出四相(8/6)结构SR电动机原理图。为简单计,图中只画出A相绕组及其供电电路。SR电动机的运行原理遵循“磁阻最小原理”— ‘磁通总要沿着磁阻最小的路径闭合,而具有一定形状的铁心在移动到最小磁阻位置时,必使自己的主轴线与磁场的轴线重合。图2中,当定子D-D’极励磁时,1-1‘向定子轴线D-D‘重合的位置转动,并使D相励磁绕组的电感最大。若以图中定、转子所处的相对位置作为起始位置,则依次给D→A→B→C相绕组通电,转子即会逆着励磁顺序以逆时针方向连续旋转;反之,若依次给B→A→D→C相通电,则电动机即会沿顺时针方向转动。可见,SR电动机的转向与相绕组的电流方向无关,而仅取决于相绕组通电的顺序。另外,从图2可以看出,当主开关器件S1、S2导通时,A相绕组从直流电源US吸收电能,而当S1、S2关断时,绕组电流经续流二极管VD1、VD2继续流通,并回馈给电源US。因此,SR电动机传动的共性特点是具有再生作用,系统效率高。
点击察看原图
图2 四相8/6级SR电动机典型结构(只画出一相) 由此可见,通过控制加到SR电动机绕组中电流脉冲的幅值、宽度及其与转子的相对位置(即导通角、关断角),即可控制SR电动机转矩的大小与方向,这正是SR电动机调速控制的基本原理。 SRD系统特点 开关磁组电动机调速系统之所以能在现代调速系统中异军突起,主要是因为它卓越的系统性能,主要表现在: ● 电动机结构简单、成本低、可用于高速运转。SRD的结构比鼠笼式感应电动机还要简单。其突出的优点是转子上没有任何形式的绕组,因此不会有鼠笼感应电机制造过程中铸造不良和使用过程中的断条等问题。其转子机械强度极高,可以用于超高速运转(如每分钟上万转)。在定子方面,它只有几个集中绕组,因此制造简便、绝缘结构简单。 ● 功率电路简单可靠。因为电动机转矩方向与绕组电流方向无关,即只需单方相绕组电流,故功率电路可以做到每相一个功率开关。对比异步电动机绕组需流过双向电流,向其供电的PWM变频器功率电路每相需两个功率器件。因此,开关磁阻电动机调速系统较PWM变频器功率电路中所需的功率元件少,电路结构简单。另外,PWM变频器功率电路中每桥臂两个功率开关管直接跨在直流电源侧,易发生直通短路烧毁功率器件。而开关磁阻电动机调速系统中每个功率开关器件均直接与电动机绕组相串联,根本上避免了直通短路现象。因此开关磁阻调速电动机调速系统中功率电路的保护电路可以简化,即降低了成本,又有较高的工作可靠性。 ● 系统可靠性高。从电动机的电磁结构上看,各项绕组和磁路相互独立,各自在一定轴角范围内产生电磁转矩。而不像在一般电动机中必须在各相绕组和磁路共同作用下产生一个旋转磁场,电动机才能正常运转。从控制结构上看,各相电路各自给一相绕组供电,一般也是相互独立工作。由此可知,当电动机一相绕组或控制器一相电路发生故障时,只需停止该相工作,电动机除总输出功率能力有所减小外,并无其他妨碍。 ● 起动转矩大,起动电流低。控制器从电源侧吸收较少的电流,在电机侧得到较大的起动转矩是本系统的一大特点。典型产品的数据是:起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15%时,获得起动转矩为100%的额定转矩;起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30%时,起动转矩可达其额定转矩的250%。而其他调速系统的起动特性与之相比,如直流电机为100%的电流,鼠笼感应电动机为300%的电流,获得100%的转矩。起动电流小而转矩大的优点还可以延伸到低速运行段,因此本系统十分合适那些需要重载起动和较长时间低速重载运行的机械。 ● 适用于频繁起停及正反向转换运行。本系统具有的高起动转矩、低起动电流的特点,使之在起动过程中电流冲击小,电动机和控制器发热较连续额定运行时还要小。可控参数多使其制动运行能与电动运行具有同样优良的转矩输出能力和工作特性。二者综合作用的结果必然使之适用于频繁起停及正反向转换运行,次数可达1000次/小时。 ● 可控参数多,调速性能好。控制开关磁阻电动机的主要运行参数和常用方法至少有四种:相导通角、相关断角、相电流幅值、相绕组电压。可控参数多,意味着控制灵活方便。可以根据对电动机的运行要求和电动机的情况,采取不同控制方法和参数值,即可使之运行于最佳状态(如出力最大、效率最高等),还可使之实现各种不同的功能的特定曲线。如使电动机具有完全相同的四象限运行能力,并具有最高起动转矩和串励电动机的负载能力曲线。由于SRD速度闭环是必备的,因此系统具有很高的稳速精度,可以很方便的构成无静差调速系统。 ● 效率高,损耗小。本系统是一种非常高效的调速系统。这是因为一方面电动机绕组无铜损;另一方面电动机可控参数多,灵活方便,易于在宽转速范围和不同负载下实现高效优化控制。以3kW SRD为例,其系统效率在很宽范围内都在87%以上,这是其它一些调速系统不容易达到的。将本系统同PWM变频器鼠笼型异步电动机的系统进行比较,本系统在不同转速和不同负载下的效率均比变频器系统高,一般要高5~10个百分点。 ● 可通过机和电的统一协调设计满足各种特殊使用要求。 SRD在家用电器中的应用 由SRD的结构、原理及特点介绍可见其有着极其广泛的应用领域,现仅就SRD在家用电器领域的应用作简单介绍如下。 当今世界家用电器的发展趋势可归结为两句话:“黑色家电数字化,白色家电调速化。” “白色家电”是指空调、冰箱、洗衣机等,其共同特点是都用电动机作动力。老一代的白色家电一般均采用不调速的电动机。这对于进一步提高其功能和档次已成为障碍,这类家用电器技术进步的总趋势是采用具有现代调速系统的电动机来取代不调速的电动机。这里最具资格的当数无刷直流电动机调速系统和开关磁阻调速电动机系统。而在某些性能及性价比方面,开关磁阻调速电动机系统占有一定的优势。 ◆ 在洗衣机中的应用 目前,世界上使用面广、为广大用户所接受的洗衣机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波轮式全自动洗衣机;另一类是滚筒式全自动洗衣机。 这两类洗衣机对电动机有着共同的性能要求:洗涤时要电动机低转速转动,且能频繁地正反转;脱水时要电机能高速旋转。 长期以来,这两类洗衣机基本上都采用了一种变极双速单相感应电动机而勉强达到使用要求,但缺点是很明显的: ● 调速性能差,在洗涤时只有一种转速难以适应各种织物对洗涤转速的要求,而所谓的“强洗”、“弱洗”、“轻柔洗”等洗涤程序的变化仅仅是靠改变正反转的持续时间而已。而且为了照顾洗涤时对转速的要求,往往使得脱水时的转速偏低,一般仅为400转/分钟至600转/分钟。 ● 单相变极双速感应电动机的效率很低,一般均为30%以下。而其起动电流竟是额定电流的7~8倍以上,这会对电网造成冲击。 如果用开关磁阻调速电动机来取代单相变极双速感应电动机则可以取得十分满意的效果。 南京瑞鹏科技有限公司成功开发了用于5kg滚筒洗衣机的SRD专用系统,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效果。 系统的“标准洗”,滚筒的转速为57转/分钟;而“轻柔洗”、“丝绒洗”滚筒转速则为25转/分钟。真正做到高档织物不损伤。“脱水”时滚筒转速可在400转/分钟至1200转/分钟之间任意设定选取。 系统还为洗衣机的各种动作设计了专用程序。如为正转、反转洗涤设计了特定的起动、加速、减速程序,可有效的提高衣物的洗净率。为漂洗和脱水分别设计了特定的起动、均布升速程序,有效避免在脱水时由于衣物在滚筒上分布不均而造成的振动和噪声;而对于根本不可能均匀分布的洗涤物,则可智能地为其选择较低的脱水转速。 经测试比较,同样的衣物,同样一个“标准洗”,本系统的用电量仅为普通滚筒洗衣机(双速感应电动机为动力)的44%;其耗电、耗水、洗净度、脱水率、噪声等一系列指标都达到了欧洲A类洗衣机的标准。 ◆ 在空调和电冰箱的应用 空调、电冰箱的核心部件是压缩机,可是目前进入千家万户的普通空调、电冰箱的压缩机大都是由单相异步电动机来驱动的。它的缺点表现为:一、由于他们采用简单的通断式来进行控温,这样将带来许多毛病,如系统效率低、功率因素低、温度起伏大、因起动电流大而对电网产生冲击等。二、近年来出现了“变频空调”新产品,它采用异步电动机变频调速系统来取代单相异步电动机。相比较而言,变频空调具有制冷速度快、环境舒适度好、对电网无冲击、运行噪声小、效率高和节能等一系列优点,是空调升级换代的革命性措施。但变频调速系统在运行中、低速时,机械特性通常变差,系统效率和功率因素下降明显。而变频空调系统压缩机的电动机恰恰绝大多数时间在中、低转速状态下运行,只是刚开始时是高速运转。因此,这给变频空调系统的节能优越性大大的打了个折扣。 而开关磁阻调速电动机系统除了具有变频调速系统的一系列优点外,它具有比变频调速系统更高的电能 — 机械能转换效率,特别是在中、低转速运行时,这一优势就更加明显。这一点在此就不再赘述。 结束语 开关磁阻调速电动机作为最新一代无级调速系统尚处于深化研究开发、不断完善提高的阶段,其应用领域也在不断拓展之中。由于SRD优良的调速性能和极高的性能价格比,一旦推广普及可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有待于我国从事SRD科研、开发与制造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以及为数更多的用户中的有识之士共同努力。
内容的回复:

磁阻电机的启动性能确实很好用,但是振动和噪声大,我们用的400KW磁阻电动机,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解决不了散热问题,造成绕组的匝间短路而致三相电流不平衡,很不好用,问题连续出现,修了一回,但是不久又出现同样问题,看来技术上存在壁垒,关键流水线系统不敢用,要么多要一些备用了,哈哈!有待科研人员进一步努力啊

网友O:
磁阻电机的启动性能确实很好用,但是振动和噪声大,我们用的400KW磁阻电动机,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解决不了散热问题,造成绕组的匝间短路而致三相电流不平衡,很不好用,问题连续出现,修了一回,但是不久又出现同样问题,看来技术上存在壁垒,关键流水线系统不敢用,要么多要一些备用了,哈哈!有待科研人员进一步努力啊

网友P:
本人用过,感觉不理想,其控制器中调整好的参数竟然能够随时间发生改变,需要经常修正,郁闷啊。

网友Q(2010-05-25):
开关磁阻电机业务交流群:8310161.生产厂家所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