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求助:变频器的电源接法

楼主(2007-11-12):
现在手头上有两台变频器:
1.施耐德ATV 58 型,三相380V 4KW
2.富士FVR-E9S 三相200V,1.5KW
由于想学变频器,而家里又没有三相电源.
请教各位高手:我能不能将这两台变频器直接接到家里单相220V电源上来通电,学习?
如果能,又要接到哪两个端子上呢?是R和S吗?
谢谢各位啦!!!

网友A:
任意两相

网友B:
可以只不过需要把变频器的有关参数进行调整,如:电源缺相保护退出,线路电压等,

网友C:
加个220/380的变压器

网友D:
你好,我公司(武汉利德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施奈德电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战略合作伙伴,承接了华中,华南,华动,西南,西倍等区域的现场技术服务,同时在武汉已建成施奈德维修实验室和培训中心.所有现场服务人员已通过施奈德电气法国总部认证,属于施奈德授权工程师.我公司已在武汉,成都,济南,北京,广州,南京,福州建立了办事处,可以为客户提供365天*24小时的现场服务.
可以用一个1500W的220/380变压器,但是得设置参数如果需要详细的技术支持可以和我联系.QQ:115061478 leaddoxiaopeng@163.com 彭工

网友E:
要想稳定正常的话,你买个便宜的24伏直流电源,按照接线图的控制供电接上就行了

网友F(2008-03-22):
本人学习之中

网友G:
220V/380V变压器,对有的变频器可以,有的就不行,上电报欠压或者缺相。

网友H:
别把输入当输出接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