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伺服电机做恒力矩电机用可以吗?

楼主(2007-11-12):
对于一个大转动惯量的物体正反转动均为55deg,实现它的转动我现在有两个方案:
1.使目标先匀加速然后匀减速转过55deg,即先匀加速转过27.5deg,然后匀减速转过25deg,这样即要求电机恒力矩输出。但是转速会一点点加大,功率一点点增大。
2.使目标短时启动然后匀速运动转过55deg

觉得2是常规方法,但是不知第一种方式用起来有什么问题?
谢谢指教!

网友A:
直流伺服电机有非常好的力矩输出特性。

定角度运动,起停阶段总是需要加减速控制的,如何配比匀速段和加减速段,看运动需求。

网友B:
两种方式都可以,只不过对电机功率的要求不太一样。惯量匹配基本也没什么问题,大部分都可以做到几百倍,有些甚至能做到四千倍。

楼主:
非常感谢,我再具体说明一下,请给点意见!

载荷在500000kgm2左右,
1.方式一:设计匀加速然后匀减速转过满行程55deg,用时110s。那么加速段力矩为Ta=123Nm,减速段需要力矩为23Nm(假设摩擦阻力矩为50Nm)均方根力矩=88Nm。需要最高功率=1.5W。

2.方式二:设计加速时间3s,匀速运动速度n=0.1rpm,减速制动3s。转过55deg需时92s。假设摩擦阻力为100Nm。计算得启动阶段需要转矩Ta=896Nm,减速阶段需要力矩为T=696Nm,均方根力矩Mrbs=220Nm,需要最高功率=6.3W。

对于这种较大转动惯量是不是方式一合适一点?

网友A:
负载惯量如次之大?!建议加减速器,而不是用电机直接驱动,以有效发挥电机的功率和效率。

楼主:
对。减速器是肯定要的 目前困惑的是两种方式选择哪个比较合适呢? 方式一较方式二对电机的功率是不是利用充分

网友A:
“方式一较方式二对电机的功率是不是利用充分”———是这样,不过还要看系统对运动过程是否有要求。

楼主:
对运动过程没有要求,在于自己的设计了
非常感谢以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