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电接点压力表

楼主(2007-11-12):
我发现我们现在用的电接点压力表都不好用,老是爆或是电接点接触不良,电接点有没有
分DC或AC的啊?还有哪个厂家的好用啊?谢谢啦。

网友A:
改用干簧管试试

网友B:
说的就是压力继电器?我们现在也有这个问题,所有触点不密封的继电器都有这个问题,但是又不能不用,没办法。

网友B:
有网站吗?

网友:
直接用压力继电器就可以了
使用寿命3-5年没问题

网友C:
1.减小接点负荷;2.使用交流负载。

网友D:
电接点的触点有AC\DC之分,这在说明书中标识的很清楚,即触点容量是AC的还是DC的。不过在使用时,只要通过触点的有效电流值不超过额定允许值使用与AC\DC都是可以的,至少我在二十几年中都是这样使用的。如果电接点所接负荷大于其额定容量,必须利用中间继电器过渡一下。在测量精度不是很高的场合,电接点压力表还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B:
关键是触点是不密封的,可靠性太差。

网友E:
下面引用由yoyo ***在 2007-11-13 10:53:00 发表的内容:
直接用压力继电器就可以了
使用寿命3-5年没问题
--------------------------------------------------------------------------------------------
请问有压力继电器的厂家网址吗?

网友F:
减小负载,保证在接点容量以内.

网友D:
至于说触点不是密封的这个说法不是很好理解。因为触点本身就密封在仪表壳内,怎么能说不是密封的?如果说达不到防爆密封倒是真的。其实电接点压力表只要在压力稳定方面做足了工作,减少了指针的抖动是很好用的一款仪表!

网友G:
看帅哥的贴子,不能不说是种享受,寓教于乐

网友H:
选电压小点的好些

网友I:
电接点的触头不能通大电流,时间长了就烧坏了,我见过一个厂家的电压接压力表,触头带有磁性,接触比较好,楼主可以试试找一下

网友B:
to帅克:
你的继电器触点是完全密封的?为啥普通的电接点表就不能做成全密封的呢?我现在就希望能有一种触点完全密封的压力继电器,你那个东西成本太高啊。

网友J:
特加郁闷,发图片老是搞不定

网友:
下面引用由yoyo ***在 2007-11-13 10:53:00 发表的内容:
直接用压力继电器就可以了
使用寿命3-5年没问题
--------------------------------------------------------------------------------------------
请问有压力继电器的厂家网址吗?
生产这的很多可以在百度上搜一下
关键是看你具体参数,有兴趣交流的话QQ1821818

网友:
也可以用接近开关式的电接点压力表 ,故障率低

网友:
柱塞式压力继电器属液压件,在液压件产品目录中可查到。压力继电器可靠性较高,我厂在80年代初装在液压机的压力继电器(原沈阳液压件厂产),至今仍正常运行。现在的产品其中的微动开关质量不好,维修中换好的产品。

网友K:
用压力传感器和仪表是不错的选择!,有需要加QQ439596365或www.xiangtaisensor.com,021-56872976

网友L:
一个柱塞式压力继电器240元,和你那压力传感器动辄上千欧元比,你说用户选哪个?另外在液压系统中使用压力传感器的情况太少了,压力继电器正合适。
  我说的液压机是硫化机,几分钟动作一次,24小时连续生产,“频度”如何啊?
  “频度”?什么术语?

楼主:
我们是用在液压机上的,压力的话就是31.5Mpa了.我发现用哪个压力继电器的话,在开始使用的时候不怎么样好定压力是多少。它就没有象电接点压力表那样好调整压力,再者,我们这采购回来的压力继电器的开关很小的,都不怎么样好使用。。。
你们现在用的压力继电器是哪里生产的啊?价格怎么样?

网友M:
下面引用由柳仙飞翔在 2007-11-16 19:55:00 发表的内容:
  我们是用在液压机上的,压力的话就是31.5Mpa了.我发现用哪个压力继电器的话,在开始使用的时候不怎么样好定…
--------------------------------------------------------------------------------------------
我公司的PKH压力继电器用于液压行业多采用2.5-25MPa和4.0-40MPa
压力设定值可随系统要求调节,实用经济.
资料索取:QQ1821818 发邮件到sam-117@163.com
电话:13872512550 赵志民

网友N:
帅克,你那有能替代电接点压力表的东西,那敢情不错,我找了好久了,我没电源的,能行吗?

网友N:
帅克你好!谢谢你出色的工作。
我的问题在于电接点压力表的磁助式接点动作不可靠,我要改成其它的开关量输出。
可是电接点压力表的优点在于:1 不需供电,2 上下限可调。这样一来我就找不到合适的替代品了。

网友O:
呵呵!
不要听某些人胡扯蛋,一块电接点压力表400~700块,镀金的啊?
上海自动化仪表四厂也只不过240块!

网友A:
带磁铁的是磁助式电接点压力表
正泰的也就100元

网友P:
用1个压力传感器 300元
再配一个 控制器
100多元即可

网友Q:
我们以前也有这样的问题,关键是压力表安装的位置不能在振动太大的地方。应用管道延长远离震动源,这样指针就不会剧烈摆动,触点也不会时而接触时而不接触。电流也不会时有时无,指针转动较稳定,触点不容易烧坏起弧,比如在水泵管道上就不宜安装压力表,本身水泵电机震动较大。易坏压力表。事实上只要电流允许,直流和交流都无所谓。

网友E:
楼上说得也是

网友O:
呵呵!
难道各位没有听过耐震电接点压力表吗?

网友R:
如果精度要求不太高的话,可以用电磁式的,就是在电触点处有磁力。

网友H:
要分AC DC的

网友S(2009-02-12):
有没有可以测量真空的,还要进行控制,报警什么的?能给个控制方案吗?性价比高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