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无功补偿用电容器放电电阻的计算

楼主(2007-11-13):
1、 放电电阻计算公式: R≦15*10
*(U
X
/Q
C
) 其中:U
X
为电网相电压,单位为KV Q
C
为电容器组的总容量,单位为KVAR。 例如:有一低压电容器组,采用三角形接线,装有BW0。4—12—3型电容器24台,应该选择多大的放电电阻? 计算如下:R≦15*10
*(U
X
/Q
C
)=7519。5欧姆, 所以,每相不超过7。51欧姆的电阻值,可满足要求。 2、 在实际应用中,低压电容器组一般选用白织电灯泡代替放电电阻,采用灯泡结构简单,造价低,还可以起到指示作用。为延长灯泡寿命,一般选择两个灯泡串联后接成星型或三角形,直接接到电容器组上。 例如:一低压电容器组采用星型接线,装有BW0。23

网友A:
现在的自俞式电容都自带放电电阻的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对,如果用可控硅实现过零投切,也不需要放电

网友C:
那里有可控硅的低压补偿柜卖啊????

网友A:
楼上是哪的,如果离我近可以和我联系,我是河北的MU.LIHUA@163.COM

网友D(2009-04-14):
CBB80低压(110V-450V)电容器自带放电电阻 是怎样计算和配置的 有人知道请告诉我! 谢谢!

网友E:
我不敢用可控硅。

网友F:
收藏了收藏了收藏了收藏了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