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故障

楼主(2007-11-13):
变频器重复跳接地故障
在接线上也没有找到原因
请各位大侠指点下。。。。
关注中谢谢谢谢。。。。。

网友A:
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多大的,变频器到电机多远?

网友B:
看不太懂,什么意思

网友C:
是刚安装的还是以前正常现在才故障?

网友D:
如果接线、电机的绝缘没有问题的话,变频器的模块损坏了!

网友E: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楼主:
装上一个月左右吧。
线长7米左右

网友F(2008-10-22):
模块可能有问题。如果变频器不大就换个新的吧。

网友G:
把电机线折掉后还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