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230KW的油压机电源需要多粗的线

楼主(2007-11-13):
同上,

网友A:
建议用两根150铜线并联,保守点两根125

楼主:
你是说两根125平方并联?

网友B:
不知负载性质。一般情况二根VLV3*120+1*50的铝电缆并联即可,它只有铜电缆1/5的价格。

网友C:
同意1楼。185KW电机,200m,十年前设计给的是120铜线双拚。

楼主:
主要负载是两台油泵电动机,连续工作,但50%的时间是一半负责运行。100%负载运行只占总运行时间得30%左右。

网友D:
150没必要,两根120的铜线即使始终满载运行也肯定没问题

铝线没用过,不清楚

网友E(2013-10-14):
同意120铜线双拚  ,怎么用都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友E

六年前的贴了。看来运行后120没问题,不知是铜还是铝?你的负荷情况用铝120都有点大。为什么多数人不赞成用铝呢?可实际运行的线路铝线居多,因为同样载流的电线,铜、铝价格差5-7倍。有钱没处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