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报警参数的修改

楼主(2007-11-13):
在紫金桥组态软件中,报警是以点参数的形式设置的。比如模拟IO点a1,它的高限报警为a1.hi,低限报警为a1.lo等。这些参数可以在点组态的时候直接设置,也可以在运行时修改。不过要注意的是,如果想在运行时修改报警参数的话,最好在点组态的历史组态中选择“更多参数”(默认的是pv参数),然后在参数列表中选择相关报警参数,设置为“退出时保存实时值作为下次启动初值”,否则修改的报警参数默认是不保存的,工程下次启动时会自动恢复为原始值,设置后就不存在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