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马达原点复位

楼主(2007-11-13):
三菱伺服马达复位时,运动到原点传感器后,减速运行,问题是:减速运行的距离比原来大了很多,要超过限位传感器,请各位帮忙,分析下原因

网友A:
参数有没有变过?负载有没有变过?

楼主:
别的都没有变过,原来以为原点开关有问题,换过一个,可问题还是没解决

网友A:
估计是系统的问题了。

网友B:
看下是否是回原点的模式改变了?
或者是回原点加减速度改变了?

网友B:
看下是否是回原点的模式改变了还是回原点的加减速度改变了。。

网友C:
 看看参数
加减速时间??

楼主:
参数都重新对过,没有什么变化,可还是不行

网友D:
是不是编码器的零位信号有问题了?

网友E:
回原点的编码器脉冲栅格偏移量参数是否改变?或者编码器的Z脉冲信号线断?抑或编码器故障?

网友A:
所用伺服是增量式的,还是2的17次方的(伪绝对)

网友F:
原因可能是:

1。编码器内的脉冲信号与PLC内的信号脉冲不相符
   这样就会产生上述现象

是否可以重新进行该马达所在轴的学习

网友G:
随着设备老化只能修改参数
有些问题就是说不清

网友H:
1.确认编码器
2.齿轮比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