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组态时挂模拟量模块出问题

楼主(2007-11-13):
请教师兄们:
CPU:315-2DP下挂2个ET200M.ET200M下分别挂2个数字量模块,PROFIBUS组态时一切正常运行.把其中一个数字量模块换成模拟量模块时,则挂此模块的ET200M的SF灯亮.另一个站正常.不知其中原因?请问师兄们挂模拟量模块还有什么特殊的设置吗?

网友A:
模块换了,硬件组态就不对了,肯定会报故障,重新组态硬件

楼主:
硬件组态中模块当然也跟着换过了

网友A:
你接的是哪个型号的模块,L+的24V电源接上去了没有,哪个型号的模拟量模块,请说清楚

楼主:
模拟量模块:SM331  AI  8*12BIT   定货号:331-7KF02-0AB0.
接线:  1:24V   20:0V   2:V+输入  3:V-输出(量程卡已调整) 其余接线端空置.
组态时模拟量模块设置为电压输入型-10V-+10V.
刚才说错了:灯是BF常亮.SF灭.

楼主:
挂2个ET200M.把模拟量模块换到任一个上,相应变动组态,则此站BF灯亮,而另一个正常.

网友A:
CPU在线诊断一下,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楼主:
还是搞不定。诊断显示已组态,但不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