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怎么实现浮点数比较

楼主(2007-11-13):
请教各位用过欧姆龙编程软件的高手,在cx-programmer 7.1怎么实现浮点数之间的比较?比如我要设置3.5的值跟现场传回来的模拟量(计算后是浮点数)进行比较。请问用什么指令,怎么转换?

网友A:
Single:=F、<>F、<F、...
Double:=D、<>D、<D、...

网友B:
呵呵,我也在用OMRON做项目
用OMRON PLC的模拟量,用不着浮点数,
因为变送器传回的模拟量是0-4000的整数,
而PV调节也用的是整数计算,
所以就用整数,小数点隐含的方式,
比如:温度的量程刚好是0-400,可以直接用
传回的整数做PV值,隐含一位小数,若传回的是
3501,实际温度就是350.1,显示时也可指定有一
位小数.总之,OMRON PLC设计时,都是按
整数考虑的

网友A:
浮点运算比较费时间,假设你需要两位小数的精度,你可以将数据x100,再需要正确显示结果的地方/100就行了,这样程序的扫描速度可以提高n倍!

网友C:
下面引用由天下三分明月夜在 2007-11-13 18:10:00 发表的内容:
  呵呵,我也在用OMRON做项目
用OMRON PLC的模拟量,用不着浮点数,
因为变送器传回的模拟量是0-4…
--------------------------------------------------------------------------------------------

网友C:
你可以考虑一个处理方法,把你需要显示的数据放大10倍或者100倍 在显示屏上加个小数点就可以了.比如当前温度200度,你可以在PLC里把源数放大10倍,那处理结果就成2000度,2000这个数在触摸屏显示的时候,设置整数3位小数1位,那显示值就是200.0度了

网友D:
首先你必须确定你进行比较的数据是浮点数据格式,对于OMRON CJ/CS/CP1系列你只需在输入比较符号后面添加F即可,比如
LD 0.00
>F D0 D2
OUT 0.01

网友C:
多次运算可用F点,模拟量处理其实没这个必要

网友E:
下面引用由烘七公在 2007-12-1 11:51:00 发表的内容:
  谢谢各位
--------------------------------------------------------------------------------------------

网友F(2009-02-11):
我也想问个问题,我怎么实现D0和0.3的浮点数据比较。因为0.3好像不能直接写在指令里,望哪位指点下,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问个问题,我怎么实现D0和0.3的浮点数据比较。因为0.3好像不能直接写在指令里,望哪位指点下,谢谢

在指令中直接输入带有符号的浮点数就可以了,如+0.3

以上

网友F:
谢谢11楼,我又学到新的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