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
请问FANUC的R9000地址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07-11-13):
请问大家,R9000.1号地址什么时候为1呢?是COMPB中的输入值大于比较值时,还是输入值小于比较值时呢?

网友A:
能否把问题描述详细些?你讲的是GE Fanuc PLC的编程吗?

网友B:
不管是GE-FANUC还是FANUC的PMC都是一样的,都是内部继电器,如果是CNC的PMC的话,一般PMC-SA1是从R0-R1999和R9000-R9099,PMC-SA3是从R0-R1999和R9000-R9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