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雅特(Citect)
新手问题

楼主(2007-11-13):
我想问一下,Citect的SPC tags是干什么用的?另外,Citect有没有仿真的驱动?先在这谢谢各位了

楼主:
有没有高手来帮忙啊,自己先顶起!!

网友A:
软件帮助里面可找到:CitectSCADA displays Statistical Process Control information on three types of chart; XRS Control Chart, Process Capability Chart, and Pareto Chart.
SSPC tags 是实现上述功能用到的变量.
Citect有仿真驱动,可以用内存或者磁盘变量仿真,具体用法也可参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