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三菱伺服电机原点问题

楼主(2007-11-13):
有一台设备正常复位时,伺服电机碰到原点开关后马上减速停止,原点归零,现在除了问题是:碰到原点开关后还要减速运行一段(好像是一周),请高手分析下,谢谢!!!

网友A:
由于惯性问题,任何系统都不可能立刻停止,所以碰到原点开关只是(大致)触发了减速停车过程,然后很可能会走一个定长或定目标的距离,最终确定精确的原点位置。
另,关于回零,论坛有一些(精华)旧帖讨论,建议搜索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