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感应式直线电机与永磁同步式直线电机的区别?

楼主(2007-11-13):
如题,希望各位前辈能够给小弟解答。另外,还有其他形式的直线电机吗?又具有什么特点呢?

网友A:
感应式直线电机与永磁同步式直线电机的区别在于电磁作用原理的差别,就如旋转电机中,异步电机和永磁同步电机的差别一样,就电磁原理而言,直线电机还有直线直流电机,直线步进电机,直线音圈电机,横向磁场直线电机等等,以及压电或铁电原理的超声波直线电机等。
各自的特点可类比对应的旋转电机类型,音圈电机(适用于微小幅度高频往复运动)除外。

楼主:
波恩版主真是好人,解释这么详细。。谢了